[RL-TCPnet] RL-TCPnet的两种底层驱动接口,中断和查询两种方式

楼主(2017-04-22):
中断方式需要提供的函数:

查询方式需要提供的函数:

网友:
版主这贴子发的内容有点错误, 中断方式需要提供的函数: 这个项目下写的还是轮询方式用的函数. 现在的产品用的是轮询方式,抽空测一下响应时间是否像版主说的那样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贴子发的内容有点错误, 中断方式需要提供的函数: 这个项目下写的还是轮询方式用的函数. 现在的产品用的是轮询方式,抽空测一下响应时间是否像版主说的那样比较慢.

谢谢支持,的确是多贴了一个图。

ps:这里贴的是底层驱动的轮询和中断方式。

另一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19
里面测试条件都是中断方式,哪里的轮询是指的函数main_TcpNet() 定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