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网线插拔时中断实时检测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4-23):
明天更新。

网友:
明天永远到不了了

网友:
我用的 w5500  网线插拔使用的接口指示灯连到MCU引脚上  电平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w5500  网线插拔使用的接口指示灯连到MCU引脚上  电平触发

PHY芯片的话,专门有个中断触发引脚,配置下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