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F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23):
硬件是采用STM32F4采样数据10000个点,对其进行FFT变换,取5000个点显示。输入正弦波1vpp,偏移调好了,输入频率越接接近采样频率1/4,频率成分以2500点为对称,左右俩边都有一个频率成分,左边高右边低,输入频率超过1/2采样率时,低的那边慢慢变高了。求解,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吗?
下面贴一个图片:
输入100KHZ,采样率1MHz,左边的是正常的,右边是多出来的。

网友:
你前面的描述稍乱,你仅需要说明,你的波形频率是多少,采样率是多少,采样点数是多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的描述稍乱,你仅需要说明,你的波形频率是多少,采样率是多少,采样点数是多少就可以了。

输入是正弦波:100KHz,采样点数10000,采样率1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正弦波:100KHz,采样点数10000,采样率1MHz

那你的幅频响应有问题,正弦波正常的频谱仅有一根线,不考虑直流分量。

你可以找个支持示波器,测试下你的这个原始信号,示波器也带有FFT功能,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幅频响应有问题,正弦波正常的频谱仅有一根线,不考虑直流分量。

你可以找个支持示波器,测试下你的这个原始信号,示波器也带有FFT功能,打开看看。

原始信号测了,没啥问题。我用外部AD也做了一个,频谱正常,好像是32的AD问题。
用的是AD的俩重交叉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