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这个bh1750传感器的ADDR引脚该怎么接

楼主(2017-04-23):
2~CM3WRK7R_MC6)4G[6Q$JK.png 我还以为只需要接上SCL和SDA及电源就行了,多出来个那个引脚让我有点懵,原本的程序是f4的,我用的是f1的板子

网友:
按照我们V5板子的接就行了,F1也一样。

另外我们的I2C是模拟的,直接移植就行了,F1同样使用,只是引脚配置上,稍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