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梯度梯形怎么弄?

楼主(2017-04-24):
如图中的按钮,边上的阴影效果貌似是用梯度梯形弄的,不是纯色填充的。
这个要怎么实现?

网友:
这种效果,贴图就好了。

我记得曾经的招商银行ATM机是这种按钮,极其难看。看上去明显是贴图上去做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果,贴图就好了。

我记得曾经的招商银行ATM机是这种按钮,极其难看。看上去明显是贴图上去做的按钮。

网友:
贴图占的空间比较大啊,
老板喜欢,没办法
想用扁平的效果,但是只能用16bit的显示,实际效果比较差,不是那么亮。
所以,老板又想着要用这种拟物的效果

网友:
我以前弄过,画线,每画一条线两边缩一个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弄过,画线,每画一条线两边缩一个像素。

....
然后每条线的颜色再修改那么一两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果,贴图就好了。

我记得曾经的招商银行ATM机是这种按钮,极其难看。看上去明显是贴图上去做的按钮。
这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效果。。。

仿佛回到了80年代,这种界面风格太老了,已经不适合现代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佛回到了80年代,这种界面风格太老了,已经不适合现代使用了

没有这么久远吧,大概是iphone出来以前就差不多都是这种的

网友:
我觉得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