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的收起列表问题

楼主(2017-04-24):
在使用DROPDOWN时,有时只是想看一下列表里面都有哪些选项,而不想修改当前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在打开DROPDOWN列表时,然后再列表框外部任意触控一下,就要将列表收起来。
这个效果要怎么实现呀?
我看了下文档,貌似只有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这个消息比较合适。
但我好像发现,在列表打开时,不触控别的控件,只触摸空白区域时,DROPDOWN检测不到任何消息啊。
像有些windowns里面的下拉列表,拉开后,只要再在空白区域单击一下就能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

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网友B:
你可以在背景窗体的WM_PID_STATE_CHANGED消息实现
case WM_PID_STATE_CHANGED: //非控件空白处
            pInfo = ((const WM_PID_STATE_CHANGED_INFO *)pMsg->Data.p);
            if(pInfo->State > 0)
            {
                hAPPOnTop = hAPPLinkedList_GetAppTop();
                if(hAPPOnTop->hAPP != WM_GetParent(WM_GetParent(pMsg->hWin)))
                {
                    WM_SendMessageNoPara(hAPPOnTop->hAPP, POPMENU_ROLLUP);   //发消息给DROPDOWN控件,用以收起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背景窗体的WM_PID_STATE_CHANGED消息实现
case WM_PID_STATE_CHANGED: //非控件空白处
pInfo = ((const WM_PID_STAT ..

hAPPLinkedList_GetAppTop()这玩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