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3的FLASH只能以半字为单位进行program吗?

楼主(2017-04-24):
在ST官方手册PM0042(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的2.3.3中有文字

The main Flash memory can be programmed 16 bits at a time.
Any attempt to write data that are not half-word long will result in a bus error response from the FPEC.
按上面的说法,FLASH只能以16位进行编程,任何不以16位长度编程都将引起总线错误
但是在M3的库文件stm32f10x_flash.c里,却提供了2个写FLASH的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这二者到底矛盾不?M3的FLASH到底能不能以32位宽度进行编程?

网友:
不矛盾,你看下这个字写入函数FLASH_ProgramWord的源码,是不是通过两次半字写入的。

楼主:
SORRY,没往里看,原来是调用半字编程,惭愧了,魔鬼都在细节里呀,看来手册里说的很对,有时候研究英文手册的时候,老外极简单的一句话,蕴藏很深的知识点,而且英文描述都很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