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M32F429 刷RGB888改为RGB565图片问题"

楼主(2017-04-25):
各位大侠好!
      "关于STM32F429 刷RGB888图片问题"目前我用F429刷480*320的RGB888的液晶屏幕速度太慢,
一个背景就需要200MS左右,我想硬件不动的情况下改为刷RGB565的图片,可行吗,速度会好很多吗?
      另外可行的话,我需要做哪些设置!
     以上,谢谢

网友:
1. 是否使用emWin了
2. 硬件配置F429是否是RGB888,硬件配置的颜色格式。
    硬件接口是否是RGB88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否使用emWin了
2. 硬件配置F429是否是RGB888,硬件配置的颜色格式。
硬件接口是否是RGB888的

配EMWIN ,
硬件是F429 配RGB888 硬件接口 LCD
屏幕是默认RGB888,里面寄存器可以配RGB5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EMWIN ,
硬件是F429 配RGB888 硬件接口 LCD
屏幕是默认RGB888,里面寄存器可以配RGB565

网友:
24引脚 RGB各8个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引脚 RGB各8个pin

如果你的硬件接口配置成RGB888,而且使用emWin的话,没辙了。
这个是当前emWin的bug,也不能说是bug,是官方一直没有修正,详看这两个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硬件接口配置成RGB888,而且使用emWin的话,没辙了。
这个是当前emWin的bug,也能说是bug,是官方一直没有修正,详看这两个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3

楼主:
好的,谢谢!
   那我把硬件接口也改为RGB565是不是就可以用RGB565模式来刷图片了,速度应该飞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那我把硬件接口也改为RGB565是不是就可以用RGB565模式来刷图片了,速度应该飞快吧?

网友:
硬件接口不用改,仅需将LTDC配置成RGB565模式就可以了,刷什么格式的图片都行,不受限制,你要做的就是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用存储设备刷新,速度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