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Edit中数据自加1 实时更新显示,却显示的是每次加2

楼主(2017-04-25):
我想在emwin的Edit中变量每自加 1 ,然后在Edit中 实时刷新,但是却显示的是每次自加 2 ,请求大神帮忙看看,感谢了!!

  //背景窗口WM_HBKWIN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static WM_HWIN hWin;
static    char a = 0;
char pbuf[4]={'\0'};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a++;
            sprintf(pbuf,"%d",a);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pbuf);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1);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CreateFramewin(void)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cbBkWindow);//设置背景窗口回调函数
    DialoghWin=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Dialog,WM_HBKWIN,0,0);

     while(1)
    {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对话框窗口无效
        GUI_Delay(500);
    }
}

网友A:
先学习下emWin的定时器功能,给窗口创建了定时器后,在窗口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里面更新EDIT就好了,EDIT有专门的API函数,直接可以在这个消息里面调用更新。

网友B(2018-03-27):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下emWin的定时器功能,给窗口创建了定时器后,在窗口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里面更新EDIT就好了,EDIT ...

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比如取得一个值,马上要在edit里面显示出来,有实时的要求。。。  原来发现显示好慢,原来emwin不是实时更新的,是消息驱动的。。。

硬汉有空来个最简单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比如取得一个值,马上要在edit里面显示出来,有实时的要求。。。  原来发现显示好慢 ...

需要实时的,直接给你的对话框或者窗口发自定义消息即可
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里面有。

网友C:
在WM_PAINT消息里工a++不行的吧,WM_PAINT的消息很可能被多次触发。sk 其它消息里面去增加,然后更新EDIT,然后调用WM_InvolidateWindow就可以更新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PAINT消息里工a++不行的吧,WM_PAINT的消息很可能被多次触发。sk 其它消息里面去增加,然后更新EDIT, ...

来点具体的代码。。。??

网友D:
WM_PAINT是用于绘制的事件,不要在里面调用EDIT_SetText()这种操作!
EDIT_SetText()本身就会令控件无效导致再次重绘(触发WM_PAINT事件)。segger文档有说明的,WM_PAINT只负责绘制!
emwin编程是有模式讲究的,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否则你以后会掉进很多坑里很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M_PAINT是用于绘制的事件,不要在里面调用EDIT_SetText()这种操作!
EDIT_SetText()本身就会令控件无 ...

哥们再讲讲 这个实时响应 咋弄?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EDIT_SetText()....

网友(2019-02-23):
引用 网友D:
WM_PAINT是用于绘制的事件,不要在里面调用EDIT_SetText()这种操作!
EDIT_SetText()本身就会令控件无 ...

有没有指南这种东西,肯文档真的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