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_FlashFS能否支持EEPROM

楼主(2017-04-25):
如题。按照理解,想将SPI的驱动换成I2C的,感觉可以,初始化及格式化均成功了,但用fopen打开文件时,返回句柄为0 ,出错。不理解了,请教各位,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

网友:
我觉得EEPROM用文件系统多次一举了,用个数组管理下就好了。本身EEPROM的容量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EEPROM用文件系统多次一举了,用个数组管理下就好了。本身EEPROM的容量就很小。

容量还可以,然后和板子上的flash一起,以盘符区分,操作上统一了。用SPI的模型,理论上可行吗?

网友:
理论上可行,底层驱动改改,上层应该不要  改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还可以,然后和板子上的flash一起,以盘符区分,操作上统一了。用SPI的模型,理论上可行吗?

可以试试,应该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