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的IO口怎么设置为复用浮空输入?

楼主(2017-04-25):
对于单线SPI的传感器,有时需要设置MISO设置为复用浮空输入。但是对于STM32F4并没有这样的选择!应使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用于SPI只能将引脚设置为复用模式。

SPI有这几种方式可以选择,看看能否用于单线通信。
#define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uint16_t)0x0000)
#define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uint16_t)0x0400)
#define SPI_Direction_1Line_Rx          ((uint16_t)0x8000)
#define SPI_Direction_1Line_Tx          ((uint16_t)0xC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