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 带RGB屏 需要连下jtag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7-04-25):
eric大神:
    自己画的429主板,如果不接rgb显示屏,使用正常,如果接上RGB显示屏,必须连上jtag(估计要复位一下)才能运行程序,是什么原因?

我的boot0 boot1 都下拉接地,nrst上拉3.3v,JTMS-SWDIO、JTCK-SWCLK两个引脚上拉3.3v,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板子上面有手动复位没,手动复位是否有效果。

楼主:
我没有加手动复位键, 如果不连接调试器,板子上电不能启动,连接调试器,能够正常运行,但如果去掉rgb屏就没问题了。
我看rgb原理图  nrst复位上拉电阻(100k),接地电容的值和主板原理图的nrst的都不一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加手动复位键, 如果不连接调试器,板子上电不能启动,连接调试器,能够正常运行,但如果去掉rgb屏就没问题了。
我看rgb原理图  nrst复位上拉电阻(100k),接地电容的值和主板原理图的nrst的都不一样,会不会有影响?

板子的复位输出直接接到显示屏的复位上面。

另外你有测试过调试状态全速运行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