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双图层配置问题

楼主(2017-04-26):
配置双图层时,两个图层的调色板和驱动必须不同吗?我配置一模一样的没有效果,板子是STM32F205,LCD驱动是ILI9488

网友:
9488不支持,这个硬件图层,必须得硬件支持才行。
比如F429,这个是硬件上就支持两个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88不支持,这个硬件图层,必须得硬件支持才行。
比如F429,这个是硬件上就支持两个图层。

老师,必须是LCD驱动和单片机都支持双图层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必须是LCD驱动和单片机都支持双图层才行吗

是的,只有硬件支持才行。
还有一种是软件方式做的多图层,基本没什么价值,特别是使用STM32这种性能有些的芯片,毕竟还只是单片机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有硬件支持才行。
还有一种是软件方式做的多图层,基本没什么价值,特别是使用STM32这种性能有些的芯片,毕竟还只是单片机范畴。

也是,公司现在想做高级点的UI,又舍不得成本提升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