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edit显示跟button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case ID_BUTTO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GetText(hEdit, str, 30);
              EDIT_AddKey(hEdit, '+');
        sscanf(str,"%d",&a);
                EDIT_SetText(hEdit,"");
        break;
      }
      break;
这个代码的意思是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时,记录好加数。
   case ID_BUTTON_1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EDIT_GetText(hEdit, str1, 30);
                EDIT_SetText(hEdit, "");
        sscanf(str1,"%d",&b);
                c=a+b;
                printf("%d",c);
                EDIT_AddKey(hEdit,c);
        break;
      }
      break;
这个是  当我按下  '=',记录好被加数,且进行 和的输出。
   结果,当我 按下 ‘=’的时候,a的值就变成了 一个随机的值,但是当我只是按‘+’的时候,读的a的值是对的,按下‘=’,就不对了。

楼主:
刚开始学习  emwin,  想写个 计算器,结果最简单的 加法也没实现

网友:
参考这位网友做的毕业设计吧,带计算器功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位网络做的毕业设计吧,带计算器功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7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