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UI_NUMBYTES大小设置

楼主(2017-04-27):
RAM大小只有256K,SDRAM有8M,现在GUI_NUMBYTES  最大只能设置为110K否则就会编译错误,提示内存不足。
使用Memory Devices模式进行重绘界面就会出现闪烁条纹,怀疑是内存不够导致,请问如果通过配置SDRAM将该值设大???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110)

网友:
你需要将SDRAM的内存片区告诉编译器才行,比如KEIL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
看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移植章节,GUIConf,C文件的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