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中开启硬件定时器

楼主(2017-05-01):
       在uCOS-III中开启硬件定时器,产生周期性的PWM波,以驱动步进电机,我开启的是硬件定时器3,  以100us周期性进入中断,
  在有uCOS-III下开启的效果比在裸跑(没加实时系统)下慢了4倍多。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在中断的进入和退出的地方加个IO翻转,示波器测试下你的这些函数实际执行了多少时间,是不是已经超过100us的周期了。

另外把你的这个函数改改,中断里面严重禁止调用这个delay_us这种函数,太影响实时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的进入和退出的地方加个IO翻转,示波器测试下你的这些函数实际执行了多少时间,是不是已经超过100us的周期了。

另外把你的这个函数改改,中断里面严重禁止调用这个delay_us这种函数,太影响实时性了。

好的,我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07
pwm输出用这个例子比较好,中断的话应该不会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的进入和退出的地方加个IO翻转,示波器测试下你的这些函数实际执行了多少时间,是不是已经超过100us的周期了。

另外把你的这个函数改改,中断里面严重禁止调用这个delay_us这种函数,太影响实时性了。
      在定时器3中断函数进入时加了IO翻转,用示波器测得那个管脚输出变化,加uCOS-III后和不加(裸机)数据大致相同,原来的现象应该是加delay_us的原因,谢谢啦!

加uCOS-III

加uCOS-III

裸机

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07
pwm输出用这个例子比较好,中断的话应该不会太精确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