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使用MDK5中的retarget_io.c文件要单独的添加宏配置,否则不起作用,MDK版本5.23

楼主(2017-05-02):
对于这个retarget_io.C文件,用户可以选项microlib,或者不选择microlib文件,都没有关系的。
MDK官方已经都做好配置了。如果要使用printf之类的重定向,仅仅需要重新写一个如下的函数即可
=================
int stdout_putchar (int ch)
{
    USART1->DR = ch;

    /* 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 ((USART1->SR & 0x0040) == (uint16_t)RESET);
   return ch;
}
==========================
最后,特别注意,为了起到作用,宏定义务必要使能!!!!,官方没有做这个,需要用户去做

楼主:
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又可以正确生成了。

网友(2017-06-14):
我的在主while(1)里面,printf打印hello world ,串口调试助手只接收到了几次又没接收到了,楼主的程序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主while(1)里面,printf打印hello world ,串口调试助手只接收到了几次又没接收到了,楼主的程序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吗?

没遇到过哦。

网友(2018-05-18):
谢谢楼主,我直接添加这个函数就可以了,没有定义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microlib确实可有可无。

网友B:
还想请问一下STDERR和STDIN有什么用啊?我都没选这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请问一下STDERR和STDIN有什么用啊?我都没选这两项。

C标准库的输入、输出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