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MDK5中RTE环境中有些驱动是必须要添加的,但是这个驱动又不是我们需要的,这时就可

楼主(2017-05-02):
比如我们要新添加一个PHY的驱动,单独官方的这些PHY里面没有我们需要的

这时就可以把原始的驱动独立出来,这样上面的那个截图里面的对勾就变成灰色的了。

楼主:
通过上面两步的设置,我们就可以添加自己需要的驱动代码,而且不冲突,非常方便
============================

网友(2017-07-06):
rte好玩不,完整性不知道到啥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e好玩不,完整性不知道到啥程度了

创建工程很方便,驱动做的也比较好,就是不知道后期版本使用RTE创建的工程兼容性如何,就怕当前创建的能用,升级MDK后,有兼容问题。

网友B(2019-02-25):
引用 楼主:
通过上面两步的设置,我们就可以添加自己需要的驱动代码,而且不冲突,非常方便
========================= ...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修改,在RTE中显示我们想要的驱动以网络network中间件外设PHY,RTE环境中没有DM9162C的外设驱动包,可按照如下路径添加:
1.进入keil5的安装路径,例如:C:\Keil_v5\ARM\PACK\ARM\CMSIS-Driver\2.3.0路径下的ARM.CMSIS-Driver.pdsc,用文本编辑器打开(notepad++或ultraedit),操作如下图:

2.进入C:\Keil_v5\ARM\PACK\ARM\CMSIS-Driver\2.3.0\ETH文件中,复制一个外设驱动,这里选择PHY_DP83848C,将文件命名为我们需要的驱动。如(PHY_DM9161),如下图:
3.打开keil5 RTE,就能够看到我们重新定义的想要的驱动,新添加的驱动是永久显示到RTE环境中,除非更新外设库或者重新导入外设库。
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修改,在RTE中显示我们想要的驱动以网络network中间件外设PHY,RTE环境中没有DM9162C ...

就是客户操作有难度,新手搞起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