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MDK5中的RTE环境添加LwIP挺方便,底层接口也做好了,但是发现添加后缺少驱动MAC+PHY

楼主(2017-05-02):
这个例子,此例子在低版本的MDK里面应该是可以用的,高版本不行了。
官方应该是没有升级。

RTE中LwIP的添加

网友A(2022-02-18):
硬汉哥,,MDK5的RTE管理器里面对STM32F107驱动都有支持,MAC驱动 PHY驱动
那么GD32F107却没有驱动支持,请问能单独加MAC驱动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MDK5的RTE管理器里面对STM32F107驱动都有支持,MAC驱动 PHY驱动
那么GD32F107却没有驱动支持, ...

GD107和ST107的驱动类似不,如果类似的话,可以直接用ST的,RTE支持107,驱动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107和ST107的驱动类似不,如果类似的话,可以直接用ST的,RTE支持107,驱动都有。

ST源码是可以跑GD,但是创建工程是以GD32F107创建,固件库也是加载的GD的   CMSIS DRIVER里MAC驱动里没有支持 ,这样一来想要用上MDK的以太网组件    就一定要把MAC驱动搞定

网友:
要不然只有单独移植LWIP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源码是可以跑GD,但是创建工程是以GD32F107创建,固件库也是加载的GD的   CMSIS DRIVER里MAC驱动里没有 ...

那没问题,直接用F107的驱动文件就行。

网友:
配置文件全部为灰色状态  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