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中文字体显示问题

楼主(2017-05-02):
在用{ TEXT_CreateIndirect,     "小时",                GUI_ID_TEXT0,    130, 20, 48,  24, 0, 0, 0 }

    //时钟、分钟、秒钟文本
    for(i=0;i<3;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TEXT0);
    TEXT_SetFont(hItem, &XBF_Font);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
创建BUTTON按键的文本后,显示的是"小小时时",每个字重复显示了1次。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太神奇了。建议找个没问题的板子测试你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排查是软件问题了。

有问题的只能是底层驱动和硬件的设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神奇了。建议找个没问题的板子测试你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排查是软件问题了。

有问题的只能是底层驱动和硬件的设计问题了。

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软件上好像也没问题,移植是采用的你们移植好的。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软件上好像也没问题,移植是采用的你们移植好的。好奇怪。

这个时候就得对比下,或者再焊接一块板子,换个新的屏试试。

要不的确不容易找到错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就得对比下,或者再焊接一块板子,换个新的屏试试。

要不的确不容易找到错误原因。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就得对比下,或者再焊接一块板子,换个新的屏试试。

要不的确不容易找到错误原因。

问题解决了,字库的问题。因为用的emwin是5.28版本,字库生成的软件是旧版本(具体的版本号不确定,公司软件电脑软件里的),字库软件版本换成5.28的之后显示就正常了。猜测应该是字库软件跟emwin版本要对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字库的问题。因为用的emwin是5.28版本,字库生成的软件是旧版本(具体的版本号不确定,公司软件电脑软件里的),字库软件版本换成5.28的之后显示就正常了。猜测应该是字库软件跟emwin版本要对应吧。

谢谢告知问题原因。

难道你之前用的是评估版本,也就是Demo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