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更新窗口时有屏闪

楼主(2017-05-03):
如图,左上角白色窗口使用了存储设备进行绘制。
该窗口是单独用GUI_CreateDialogBox()再创建的一个窗口h_track。在h_track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
调用track_display_init()创建了存储设备,源代码见后面。
然后在h_track的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track_display()用于实时显示2D轨迹。
由于是在WM_PAINT里面实时显示,然后就在主循环里面每200ms调用一次无效化h_track进行显示。
同时,调用add_track()增加一些轨迹。
现在的实际效果就是,白色框h_track会有些屏闪,而且如果在GUI_Init()之后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时,会闪的更厉害更明显。
不知道是不是存储设备没用好还是哪里的问题,按说,MCU驱动这个7寸屏应该是没什么压力的吧,而且还是16bit的,这个窗口大小也只有320*280.
把窗口高小成200*100时,屏闪也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会是些什么原因呢?

static void track_display_init(void)
{
    h_mem_track = GUI_MEMDEV_CreateEx(0,0,WIN1_H,WIN1_V,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_mem_track);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X:",10,0);
    GUI_DispStringAt("Y:",100,0);
    GUI_MEMDEV_Select(0);
}

void add_track(int x0,int y0,int x1,int y1)
{
    char coord[8];

    GUI_MEMDEV_Select(h_mem_track);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20+x1,50+y1);

//    GUI_SetColor(GUI_RED);
    sprintf(coord,"%d",x1);
    GUI_DispStringAt("      ",20,0);
    GUI_DispStringAt(coord,20,0);
    sprintf(coord,"%d",y1);
    GUI_DispStringAt("      ",120,0);
    GUI_DispStringAt(coord,120,0);

    GUI_MEMDEV_Select(0);
}

static void track_display(void)
{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At(h_mem_track,WIN1_X0,WIN1_Y0);
}
源代码主要就是这3个函数了,然后就是在主循环里面

while(1)
    {
        GUI_Delay(200);

        add_track(x0,y0,x1,y1);

        WM_InvalidateWindow(h_track);

        x0 = x1;
        y0 = y1;

        if(x1>200 || y1>200)
        {
            add_dec = 1;
        }

        if(x1<3 || y1<4)
        {
            add_dec = 0;
        }

        if(add_dec)
        {
            x1 -= 3;
            y1 -= 4;
        }
        else
        {
            x1 += 3;
            y1 += 4;
        }
    }

网友:
改到gui的定时器试试,另外你看下那个大桶的例子 ,是怎么实现的坐标这块,那是两个,你可以把第一个那个overview的注释掉,单看detail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到gui的定时器试试,另外你看下那个大桶的例子 ,是怎么实现的坐标这块,那是两个,你可以把第一个那个overview的注释掉,单看detail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

定时器应该也没法显示的
用的这种存储设备画2D库的方法就只能在WM_PAINT里面显示。
我在主循环里面调用显示都是空白的,没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