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mWin切换界面速度慢

楼主(2017-05-03):
如图,手自动切换的时候界面刷新有肉眼可见的“拉窗帘”现象。说明下哦,背景是位图的形式。
今天在工程中看了一下没有用到FSMC跟DMA,最后想问几个问题:
1.这个刷新的话到底正常吗?
2.不正常的话怎么去改善一下呢?
3.我看到你们能显示刷新的速度,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新手,也不是很懂……万分感谢

网友:
用的什么,F407吗,F407的话,刷图片不行的,太慢了。

使用F429是正途,将图片绘制到SDRAM,然后用SDRAM刷,速度极快,可以看我们发布的F429综合Demo效果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F407吗,F407的话,刷图片不行的,太慢了。

使用F429是正途,将图片绘制到SDRAM,然后用SDRAM刷,速度极快,可以看我们发布的F429综合Demo效果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我用的是F429,但是用的是秉火的开发板,底层做的太差劲了,官方demo跑出来最高只有5000w,看了好多遍你们的教程不知道怎么去优化好。刷图的问题至今没解决。。。而且两个按钮切换的时候,按钮中间会有一条背景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F407吗,F407的话,刷图片不行的,太慢了。

使用F429是正途,将图片绘制到SDRAM,然后用SDRAM刷,速度极快,可以看我们发布的F429综合Demo效果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而且这段时间一直看你们的教程,真心觉得你们的教程做的很好,比较心塞的是公司给配的是秉火的开发板。相比之下,秉火的教程跟官网活性真是太差,我看好多网友问了以后直接就没人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429,但是用的是秉火的开发板,底层做的太差劲了,官方demo跑出来最高只有5000w,看了好多遍你们的教程不知道怎么去优化好。刷图的问题至今没解决。。。而且两个按钮切换的时候,按钮中间会有一条背景色。

如果是16位SDRAM的话,跑分差不多就是那样,优化下可以弄到800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6位SDRAM的话,跑分差不多就是那样,优化下可以弄到8000万。

网友:
16位的话,显示上面也不会出现“拉窗帘”现象啊。我的现象明显不正常- -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位的话,显示上面也不会出现“拉窗帘”现象啊。我的现象明显不正常- -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可以考虑参考我们教程的移植部分,重新设计下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考虑参考我们教程的移植部分,重新设计下底层。

硬汉哥,你好呀!我现在改成读取sd卡中的图片再绘制到存储器中显示的方法。但是在“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时,函数返回值不是0,但是但不运行后,也就是到“GUI_MEMDEV_Select(hMemBMP);”时,hMenBMP的值却是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呀!我现在改成读取sd卡中的图片再绘制到存储器中显示的方法。但是在“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时,函数返回值不是0,但是但不运行后,也就是到“GUI_MEMDEV_Select(hMemBMP);”时,hMenBMP的值却是0,这是为什么 ..

实际操作正确不,能否正常显示。另外你简单发下你的代码截图,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操作正确不,能否正常显示。另外你简单发下你的代码截图,我看下。

不使用内存绘制的时候是对的哦,已经可以正常读取sd卡中的图片并显示了。但是通过将bmp图片读取到sdram里面绘制,再通过调用内存绘制函数绘制,就不对了呢,问题就是上面那个,函数返回不是0,但是发现句柄在debug的时候总为0。代码我贴在在下面哦。

楼主:
/*
*********************************************************************************************************
* 函 数 名:    _ShowBMP
* 功能说明:    显示 BMP 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x      要显示的 x 轴坐标位置
*             y      要显示的 y 轴坐标位置
* 返 回 值:    返回绘制了 BMP 图片的内存设备句柄。
*********************************************************************************************************
*/
GUI_HMEM _ShowBMP(const char * sFilename, int x, int y)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UINT bw;
    int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n文件打开失败!\\n");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n图片读取失败!\\n");
        return 0;
      }

    XSize = GUI_BMP_GetXSize(_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_acBuffer);

    /*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 BMP 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
    **    所以退出此函数前,不要释放。
    */
//就是这句出错了!!函数返回不是0,句柄一直是0。
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file);

    return hMemBMP;
}
void drawBMP(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uint32_t t0, t1, i, count = 0;
//    char buf[50];
//    printf("正在加载BMP图片到内存....\\r\\n");
//    /* 加载 BMP 图片到内存设备 */
//    hMemBMP = _ShowBMP("0:/2.bmp", 0, 0);
//    /*刷新 20 次,串口打印速度数值,时间单位 ms */
//    for(i = 0; i < 20; i++)
//    {
//    t0 = GUI_GetTime();
//    /* 用到 BMP 图片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即可 */
//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    t1 = GUI_GetTime() - t0;
//    printf("速度 = %dms\\r\\n", t1);
//    count += t1;
//    }
//    /* 求出刷新 20 次的平均速度 */
//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count/i);
//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hMemBMP = _ShowBMP("0:/sunset.bmp", 0, 0);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printf("\\n显示SD卡图片!\\n");
    GUI_Delay(10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 函 数 名:    _ShowBMP
* 功能说明:    显示 BMP 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网友:
按说没问题啊,你的GUIConf.c文件是用的SDRAM做emWin动态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没问题啊,你的GUIConf.c文件是用的SDRAM做emWin动态内存吧。

是的,就是用的SDRAM做的动态内存呢。而且现在发现不仅仅是bmp图片的绘制出问题,连jpg绘制也有问题。按照“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图片绘制法”,两个都无法正常显示,我现在正在调试jpg显示,感觉应该也是同样的问题呢。还有哦,教程里面有一点小错误,“emwin教程->第452页->第三步->hMemBMP = _ShowJPEG2("1.bmp", 0, 0);”,hMemBMP应是hMemJP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没问题啊,你的GUIConf.c文件是用的SDRAM做emWin动态内存吧。

硬汉哥,JPEG已经可以显示了,但还有点问题呢。首先就是,我用例程中提供的绘制函数“GUI_JPEG_Draw(_acBuffer, file.fsize, x, y);”时(并且在之前我自己的绘制函数中也是这种情况),无法显示图片直接就是黑色的背景色。但是我将此绘制函数改成“GUI_JPEG_DrawScaled(_acBuffer, file.fsize, x, y, 1, 1);”就显示了,是不是我液晶是5寸屏的原因呢?还有就是,我用内存绘制法绘制的图片,一开始屏幕会闪一下,接着就是黑屏一段时间,最后才显示,这段时间大概是1s及以上,算不算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JPEG已经可以显示了,但还有点问题呢。首先就是,我用例程中提供的绘制函数“GUI_JPEG_Draw(_acBuffer, file.fsize, x, y);”时(并且在之前我自己的绘制函数中也是这种情况),无法显示图片直接就是黑色的背景色。但是我将此绘制函数改成“GUI_JPEG_DrawScaled(_acBuffe ..

不应该啊,GUI_JPEG_Draw和GUI_JPEG_DrawScaled应该都是没问题的。解码的时候稍等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GUI_JPEG_Draw和GUI_JPEG_DrawScaled应该都是没问题的。解码的时候稍等会是正常的。

5月17日:现在这两个函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由于emwin封装了函数“GUI_MEMDEV_CreateEx”,所以不知道内部怎么在处理的,可能是将sd卡的图片进行解码也可能是别的。另外现在发现另外的问题,就是在button按钮处理上。我通过button来改变背景图片时发现只能改变一次背景呢。就是说,我一开始程序初始化成功后,是背景1;按钮第一次按下后,屏幕背景刷成背景2;按钮第二次按下(第n次按下后),背景图片直接消失,显示的就是窗口背景色——白色(然而按照我的意思应该是重新刷回背景1)。通过debug发现问题还是出在函数“GUI_MEMDEV_CreateEx”上面。他在我图片读取正常的情况下(结构体“GUI_JPEG_INFO”已经成功接收到“XSize、YSize”的值,由于两张图大小不一样可以很明显看到变化)依旧返回了0,导致我的句柄“hMemJPEG”变成0。最终就是啥也没显示。硬汉哥,您看这是什么个情况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GUI_JPEG_Draw和GUI_JPEG_DrawScaled应该都是没问题的。解码的时候稍等会是正常的。

硬汉哥,问题已经解决了!通过google搜索“the function of GUI_MEMDEV_Create”,发现国外也有人出现这种情况,ST的工程师直接回复的,网站是:
http://forum.segger.com/index.ph ... p;amp;threadID=2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GUI_JPEG_Draw和GUI_JPEG_DrawScaled应该都是没问题的。解码的时候稍等会是正常的。

另外还有一点哦,例程是有问题的,没有加上GUI_MEMDEV_Delete()的后果是如果我刷新多张图片,就会导致内存的占用不断加大,最后直接就无法显示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前面只能变一次背景图片,但不能变第二次,因为内存创建后并没有释放。所以您看源代码是不是需要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点哦,例程是有问题的,没有加上GUI_MEMDEV_Delete()的后果是如果我刷新多张图片,就会导致内存的占用不断加大,最后直接就无法显示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前面只能变一次背景图片,但不能变第二次,因为内存创建后并没有释放。所以您看源代码是不是需要改进呢?

可以,你根据你的实际项目做修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根据你的实际项目做修正就行。

硬汉哥,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给emwin配的动态内存大小是2MB的,但是加载不了两张图片。就是说,我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预加载了两幅图片进内存设备中,在需要使用的时候调用内存绘制函数进行绘制,但是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两张800*480的图片无法加载进去。根据之前我回复您的,调试后发现句柄返回0,应是内存不够用,但是按照例程的计算法,两张图片应该只占用内存97*2==194KB,只占用了9.7%。虽然我在程序中没有释放RAM,但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或者说,如果要播放小动画的话,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之前我想将图片加载进SPIFLASH,再用内存设备绘制,但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不行,因为例程中的内存设备本质上是SDRAM,两个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