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电阻触摸很容易坏么?

楼主(2017-05-03):
问供应商要了块7寸的带4线电阻触摸的屏,结果,X轴的电阻都不通,不能用。
又拿了一块后,结果Y轴的电阻又不通。
真晕,这玩意很容易坏??

网友:
你看看西门子施耐德的hmi 触摸显示 都是这样的,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西门子施耐德的hmi 触摸显示 都是这样的,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坏呢

那工作中是不是经常要校正呢?还是开机使用就要校正一下?

网友:
电阻屏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坏?我们工业产品中用了好多了。而且现在这种东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一个山寨小厂的电阻屏也难以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看看是不是你驱动什么的做得有问题,驱动没问题了,还需要校准,最后计算出来的才是正确的位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屏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坏?我们工业产品中用了好多了。而且现在这种东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一个山寨小厂的电阻屏也难以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看看是不是你驱动什么的做得有问题,驱动没问题了,还需要校准,最后计算出来的才是正确的位置数据。

都说,屏上出来的线都是断开的,X/Y轴两个脚上都量不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