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鬼 版主能不能帮忙看看

楼主(2017-05-04):
显示有点雪花点 怎么回事  硬件是F429+SDRAM

楼主:
不使用SDRAM 背景色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降低LTDC的时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LTDC的时钟看看。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屏的时钟是45-53M 之间   时钟低了或者高了 屏都会闪烁。我现在是45M 不闪烁 只是有上面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LTDC的时钟看看。

emwin 的接口文件用的是版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屏的时钟是45-53M 之间   时钟低了或者高了 屏都会闪烁。我现在是45M 不闪烁 只是有上面那个问题。

那就再降低LTDC和SDRAM使用到的引脚GPIO速度,配置到中等速度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你的硬件设计问题居多了,软件配置都比较容易,一般不会出现雪花屏的问题。

出现雪花屏是因为相应的显存没有正确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降低LTDC和SDRAM使用到的引脚GPIO速度,配置到中等速度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你的硬件设计问题居多了,软件配置都比较容易,一般不会出现雪花屏的问题。

网友:
再次感谢,引脚时钟降到25M 的时候可以了。
此时引脚时钟为25M 但是配置LTDC 的时钟为45M 为什么没影响?版主能给普及一下不,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引脚时钟降到25M 的时候可以了。
此时引脚时钟为25M 但是配置LTDC 的时钟为45M 为什么没影响?版主能给普及一下不,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引脚速度配置高的话,干扰大。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硬件布线不是很好,布线再给力些就可以跑引脚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速度配置高的话,干扰大。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硬件布线不是很好,布线再给力些就可以跑引脚最高速度。

我是想问一下,
1、引脚设置为25M,但是LTDC得时钟已经45M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2、引脚配置25M、50M、100M 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3、为什么此时SDRAM  必须开启突发模式  要不屏会大概1秒闪一下(不开启的话)?

我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问一下,
1、引脚设置为25M,但是LTDC得时钟已经45M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2、引脚配置25M、50M、100M 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3、为什么此时SDRAM  必须开启突发模式  要不屏会大概1秒闪一下(不开启的话)?

网友:
还有这句是对液晶有什么影响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采样的极性设置  根据什么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速度配置高的话,干扰大。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硬件布线不是很好,布线再给力些就可以跑引脚最高速度。

还有这句是对液晶有什么影响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采样的极性设置  根据什么来选择的

网友:
1.  没有什么关系,实际设置速度高于GPIO的话,应该算是超频输出了。你可以示波器实际测试下,看看是否速度被稍微降低。

2. 有的,一方是功耗,另一方面是降低EMI

3. 突发模式一定要开,加速读取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句是对液晶有什么影响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采样的极性设置  根据什么来选择的

不使用上拉下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上拉下拉即可。

那天脑子有点不好使,刚好要离开没看就给粘上去。我想问的是RGB采样的极性是怎么确定?我在液晶手册里没找到。难道只能试了吗?其实试一下就知道了,我只想搞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脑子有点不好使,刚好要离开没看就给粘上去。我想问的是RGB采样的极性是怎么确定?我在液晶手册里没找到。难道只能试了吗?其实试一下就知道了,我只想搞明白点

可以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8&f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