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CF_MEMDEV标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5-05):
先前说7寸屏有屏闪,但在GUI_Init()之后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设置使用存储设备时,屏闪就没了,其他按钮相互干扰的重绘问题(也是屏闪导致的)也没有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用存储设备绘制的一个区域,在里面显示2D图形时,整个区域会闪动,基本就不能固定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实现方案的问题吧,昨天那个错屏的底层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实现方案的问题吧,昨天那个错屏的底层问题解决了?

网友:
没有啊,在别的地方有人说,可能就是屏的显示问题,RGB排列和像素间隙的问题。
比如红色和绿色相间的话,正好蓝色又没有,然后再加上像素间的间隙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宽的黑色显示出来了。
你说的错位的话,不会全部影响么?
感觉LCD驱动芯片对这种驱动信号也是比较宽的容忍吧,不太会这么容易驱动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在别的地方有人说,可能就是屏的显示问题,RGB排列和像素间隙的问题。
比如红色和绿色相间的话,正好蓝色又没有,然后再加上像素间的间隙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宽的黑色显示出来了。
你说的错位的话,不会全部影响么?
感觉LCD驱动芯片对这种驱动信号也是比较宽的容忍吧, ..

那就换个新的显示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新的显示屏试试。

估计是一样的吧,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同一个厂家的屏。
你们都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这样试下:
桌面背景色用绿色,然后再填充一块小的红色,看交界处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一样的吧,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同一个厂家的屏。
你们都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这样试下:
桌面背景色用绿色,然后再填充一块小的红色,看交界处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咯

网友:
感觉你现在用的平台,问题太多了。

我们的平台已经做的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现在用的平台,问题太多了。

我们的平台已经做的很稳定了。

是啊,好痛苦啊
没个好平台
好想你去弄你们那个429的平台来试试。
原来的都是小屏的,资源也不那么紧,主要还是nxp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和使用度,出问题都不知道去哪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现在用的平台,问题太多了。

我们的平台已经做的很稳定了。

刚又试了下另外一个50pin接口的,又没有这种问题了。
这屏的厂商也是不靠谱。去年选屏的时候说没有40pin的,搞的从电源驱动开始搞这个50pin的。
结果这星期因为触摸坏了要换个屏的时候,又弄了个40pin的来。
估计供应商也是知道有这种间隙问题的,有不少反应的,说是兼容性不太好

网友:
把那个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页面创建之后调用就行了。
或者是关闭创建的主页面的存储设备WM_DisableMemdev()就行了

这是什么原因?用对话框创建页面时不能使用存储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页面创建之后调用就行了。
或者是关闭创建的主页面的存储设备WM_DisableMemdev()就行了

这是什么原因?用对话框创建页面时不能使用存储标志?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我看那些官方例程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关闭存储设备的呀,
比如,创建了一个BUTTON,然后就调用WM_DisableMemdev()把存储设备关闭的。

我想应该也是有作用的吧。
等试试看,不关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