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怎么环形显示文字,文字有一定旋转角度

楼主(2017-05-07):
版主,请问怎么环形显示文字,文字有一定旋转角度,像这样的效果:

网友:
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函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2

GUI_MEMDEV_Rotate(), GUI_MEMDEV_RotateHQ()

楼主:
有没有相关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相关例子

二楼里面的帖子,帖子里面这两个函数有例子,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里面的帖子,帖子里面这两个函数有例子,看下。

网友:
指针表盘里的指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旋转吗?自己画出来的指针不好看,指针能是图片(带透明通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盘里的指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旋转吗?自己画出来的指针不好看,指针能是图片就好了。

可以,参考官方模拟器里面的例子。你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