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没有显示屏的情况下如何获取网口的IP 地址?

楼主(2017-05-08):
以太网

网友:
方法一:
使能DHCP,路由器后台开可以看。

方法二:
使能DHCP和NetBIOS,设置局域网域名,直接访问域名即可,无需知道具体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使能DHCP,路由器后台开可以看。

方法二:
使能DHCP和NetBIOS,设置局域网域名,直接访问域名即可,无需知道具体I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