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屏幕闪屏/花屏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08):
在使用STM32F429驱动 1024*600,像素格式使用RGB565的时候,如果始终频率过高,超过12Mhz,则会出现花屏或者屏幕抖动的现象。

花屏

花屏

但是如果降低LCD的始终频率,12Mhz及以下,屏幕会出现闪屏及水波纹的现象。
我是使用外部SRAM作为显存,单独读写SRAM数据正常,感觉应该不是SRAM配置的问题。
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情况的吗?

楼主:
官方文档说明可以支持1024*768,我也没有超呀。真是纳闷。。。

网友:
你用的多大的SRAM,2MB?

RGB565的话,需要 1024*600*2

为什么不用SDRAM,16位异步SRAM性能太挫了,而且高速的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多大的SRAM,2MB?

RGB565的话,需要 1024*600*2

网友:
是16位 2M的,2块1M和在一起的。硬件同事做的,地址连续,读写正常,功能和一块2M大小的一样。访问周期为55ns;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说16位的SRAM性能挫?是因为SDRAM的访问周期比SRAM更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6位 2M的,2块1M和在一起的。硬件同事做的,地址连续,读写正常,功能和一块2M大小的一样。访问周期为55ns;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说16位的SRAM性能挫?是因为SDRAM的访问周期比SRAM更快吗?

55ns太慢了,性能捉急。

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10ns。F407完全发挥不出性能。F429的FMC总线一样的。

务必要使用SDRAM。看我早前的性能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6

楼主:
Re:回 zy_35 的帖子

eric2013:

55ns太慢了,性能捉急。

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10ns。F407完全发挥不出性能。F429的FMC总线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ns太慢了,性能捉急。

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10ns。F407完全发挥不出性能。F429的FMC总线一样的。

.......
[blockquote]eric2013:

55ns太慢了,性能捉急。

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10ns。F407完全发挥不出性能。F429的FMC总线一样的。

.......
谢谢回复。
根据你的SDRAM测试代码,我测试了一下我SRAM的读写速度。代码如下:

//-------------------------------------------------
#define SAMPLE_SRAM_SIZE (1024*1)
#define ALIGN_RW 0// 0: 8bit 1:16bit 2:32bit 3:64bit
/*************************************************
* @function :SRAM_Sample()
* @Description:
* @Input :无
* @Output :
* @Return :无
* @Others :
*************************************************/
void SRAM_Sample()
{
#if 1
int i, j = 0, nAlign;
static int nReadRate, nWriteRate, nNopTime, nRWTime;
#if (ALIGN_RW == 0) // 8
u8 *pBuf = (u8*)SRAM_BANK3_ADDR;
nAlign = 1;
#elif (ALIGN_RW == 1) // 16
u16 *pBuf = (u16*)SRAM_BANK3_ADDR;
nAlign = 2;
#elif (ALIGN_RW == 2) // 32
u32 *pBuf = (u32*)SRAM_BANK3_ADDR;
nAlign = 4;
#elif (ALIGN_RW == 3) // 64
u64 *pBuf = (u64*)SRAM_BANK3_ADDR;
nAlign = 8;
#endif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SRAM_Init();
SWTMR_Init(SWTMR_1MS); // 1ms中断一次
delay_ms(300);
SWTMR_StartTimer(1, SWTMR_CYCLE, SWTMR_Callback2, NULL);
//----------写--------------------------------
nRWTime = 10;
while(nRWTime--)
{
nSWTMR_Tick = 0;//计数值清零
#if (ALIGN_RW == 0) // 8
pBuf = (u8*)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1) // 16
pBuf = (u16*)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2) // 32
pBuf = (u32*)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3) // 64
pBuf = (u64*)SRAM_BANK3_ADDR;
#endif
for (i = SAMPLE_SRAM_SIZE * 1024 / nAlign / 32; i > 0 ; i--)
{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
nWriteRate += nSWTMR_Tick;
}
nWriteRate = nWriteRate / 10;
//-------------------------------------------
//---------读----------------------------------
nRWTime = 10;
while(nRWTime--)
{
#if (ALIGN_RW == 0) // 8
pBuf = (u8*)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1) // 16
pBuf = (u16*)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2) // 32
pBuf = (u32*)SRAM_BANK3_ADDR;
#elif (ALIGN_RW == 3) // 64
pBuf = (u64*)SRAM_BANK3_ADDR;
#endif
nSWTMR_Tick = 0;//计数值清零
for (i = SAMPLE_SRAM_SIZE * 1024 / nAlign / 32; i > 0 ; i--)
{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j = *pBuf++;
}
nReadRate += nSWTMR_Tick; // 累加使用时间
}
nReadRate = nReadRate / 10;// 求平均
//-------------------------------------------
#endif
while(1);
}

连续读写10次,求平均。
写1M数据
 先写后读先读后写
对其方式(bit)读(ms)写(ms)读速率(MB/s)写速率(MB/s)读(ms)写(ms)读速率(MB/s)写速率(MB/s)
82041104.909.092051114.889.01
161005510.0018.181005610.0017.86
32835512.0518.18815812.3517.24
64735513.7018.18735513.7018.18

有几点疑惑:
1. 为什么对其方式不同时,读写速率会不一样?
2. 读取的速率居然把写入的快。不是应该写更耗时吗。
3. 按SRAM芯片手册上读写周期55ns,理论的读写速率应该是18MB/s才对。而测试结果,只有当对其方式为不为8bit的时候,写速率才有那么高,读的就10-13M左右。
这个速率恰恰是我LCD正常显示时的时钟频率,高了就会花屏或斗屏。

望答复。谢谢
[/blockquo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根据你的SDRAM测试代码,我测试了一下我SRAM的读写速度。代码如下:

//-------------------------------------------------

网友:
1. 因为你的是16位SRAM,写一次8位跟写一次16位数据,时间上基本没有区别。
2. STM32就是这样的。写更耗时那是nand,spiflash那种存储介质。
3. 总的来说,你用的这个SRAM性能太挫了,而且容量小。

以后用emWin的三缓冲都没法用,容量太小了,完全发挥不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因为你的是16位SRAM,写一次8位跟写一次16位数据,时间上基本没有区别。
2. STM32就是这样的。写更耗时那是nand,spiflash那种存储介质。
3. 总的来说,你用的这个SRAM性能太挫了,而且容量小。

网友:
又学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