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下,有没有在窗口回调函数的重绘中使用存储设备的案例?

楼主(2017-05-08):
我试着在WM_PAINT中使用MEMDEV设备绘制图形,再复制到LCD上,发现所有的控件都不能显示,一片漆黑,包括BUTTON,TEXT等等,不使用MEMDEV又正常,不知各位遇到过没?

网友:
在创建对话框前,优先将图形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在WM_PIANT消息里面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绘制函数,这样才能发挥存储设备的性能,要不你每次都要往存储设备里面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创建对话框前,优先将图形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在WM_PIANT消息里面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绘制函数,这样才能发挥存储设备的性能,要不你每次都要往存储设备里面重绘。

非常谢谢,但是我想让图形动态变化,比如一个旋转的填充三角形,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句话不能使用,使用它就不能使用GUI_MEMDEV_Create了,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问题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句话不能使用,使用它就不能使用GUI_MEMDEV_Create了,很奇怪

没有这个限制,你的动态内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限制,你的动态内存小了?

我用PC端仿真的,只能去掉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才可以显示正常,但是wm_paint重绘时,窗口就会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PC端仿真的,只能去掉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才可以显示正常,但是wm_paint重绘时,窗口就会闪烁

没问题的,之前我做我们的F429综合Demo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后面性能不给力,没有三缓冲给力,就改三缓冲了。后面有时间了,我再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之前我做我们的F429综合Demo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后面性能不给力,没有三缓冲给力,就改三缓冲了。后面有时间了,我再测试下看看。

感谢!昨晚研究一个小时,并查找网上资料,发现了WM_PAINT不能使用MEMDEV设备的绘图函数(非自动设备),只能放在其他消息里,比如自定义消息或定时器消息等等里,后来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昨晚研究一个小时,并查找网上资料,发现了WM_PAINT不能使用MEMDEV设备的绘图函数(非自动设备),只能放在其他消息里,比如自定义消息或定时器消息等等里,后来测试OK

你是群里的 南海椰风 吧。你可以测试下还有个问题,存在memdev设备的对话框在隐藏窗口时也必须删除memdev设备,不然会导致所有控件无反应,假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群里的 南海椰风 吧。你可以测试下还有个问题,存在memdev设备的对话框在隐藏窗口时也必须删除memdev设备,不然会导致所有控件无反应,假死机。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