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piFLASH上移植FATFS的必要性

楼主(2017-05-08):
工程中需要定期存储多个固定格式的录波文件以及日志文件,
一个录波数据块大小在10K左右(固定大小),一条日志占用10个字节.
目前是按照固定格式裸存,下一步想移植FATFS文件系统,
但还没想到移植它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在SPIFLASH中运行FATFS又有何局限性呢?文件系统是按照4K扇区读写,这样会不会造成浪费FLASH的现象呢?

楼主:
在SD卡上移植似乎更合理吧

网友:
数据不多的时候,裸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楼主:
我觉得裸存唯一的缺点是每一个数据块的地址都得自己提前分配好,往往是固定死的

网友:
FATFS并不适合SPI Flash,只能是凑合用,因为擦写均衡都没有。
可以使用RL-FlashFS,这个支持EFS,也就是嵌入式文件系统。

或者使用这个网友在amobbs上面分享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piffs

楼主:
下面这两个文件系统资料太少了,SPIFS之前按照那个网友的方法移植过,但记得是里面有个函数找不到,网上也没搜索到答案,当时也就没再进行下去.
还是暂时用裸存的方式吧,现在还没感觉到编程特别麻烦.

网友(2017-12-25):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spi flash存储数据。代码可否发我一份。qq:1052130982

网友A:
感觉需要和PC交互的才需要FatFS,比如以前的U盘形式的MP3,现在的蓝牙音箱之类。
如果不需要和PC互传文件,是没有必要上FatFS的,即使上FatFS最好也在底层加一层FTL。当然最好是直接使用转为Flash设计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