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主机)与DSP(从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7-05-08):
硬件结构图

硬件结构图

本人想设计如上图硬件电路,请问:
               1、DSP从机跟主机STM32通信方式(串行、并行、共享存储器),用哪一种比较好?图中的“锁存”指的应该是用共享存储器方式通信吧?从机有必要也带实时操作系统吗?还是
                    裸机跟带STM32主机通信就可以了?
               2、DSP从机可以替换成STM32吧?变成两个STM32进行通信?
               3、DSP从机的单ADC芯片(AD7665)采样通道数太少(16路),实际需要24路采样,可以再加多一片ADC芯片吧?
               4、人机接口部分有必要用独立的STM32控制(为防止占用主机太多的IO口)吗?然后跟STM32主机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
1, 推荐SPI。
2.  没问题
3. 可以的。
4. 用主控的就行了,操作的过来,看我F429的综合Demo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我真很佩服你eric2013!!!!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大侠,你掌握的知识很渊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