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个V5板子能用的32,48 ASCII点阵字符.c

楼主(2017-05-09):
还有MakeDot提取小字库软件有新版本么 想用比较大的字体

楼主:
生成的ASCII字库怎么排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ASCII字库怎么排序呢

网友:
不需要排序,就是默认的ASCII编码顺序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排序,就是默认的ASCII编码顺序排的。

memcpy(buf, &pAscDot[code1 * (font_bytes / 2)], (font_bytes / 2));
这个怎么查找ASCII字库中字符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buf, &pAscDot, (font_bytes / 2));
这个怎么查找ASCII字库中字符的位置

code1就是编码值,比如字符是8*16点阵的,那么每个字符需要16个字节就可以表示,编码值乘以每个字符需要的字节数就是相应字符点阵的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de1就是编码值,比如字符是8*16点阵的,那么每个字符需要16个字节就可以表示,编码值乘以每个字符需要的字节数就是相应字符点阵的首地址。

    /* 开始循环处理字符 */
    while (*_ptr != 0)
    {
        code1 = *_ptr;    /* 读取字符串数据, 该数据可能是ascii代码,也可能汉字代码的高字节 */
        if (code1 < 0x80)
        {
            /* 将ascii字符点阵复制到buf */

            memcpy(buf, &pAscDot[code1 * (font_bytes / 2)], (font_bytes / 2));
            width = font_width / 2;
        }

code1 不是等于字符的ASCII码值么  假如是空格,就是0x20  可是空格在字符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开始循环处理字符 */
    while (*_ptr != 0)
    {
code1 = *_ptr;    /* 读取字符串数据, 该数据可能是ascii代码,也可能汉字代码 ..

我们用的是UCDOS的ASCII点阵,就是从00开始的。

现在很多软件是从0x20,那你根据你的需要改成0x2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