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调用f_unlink后,文件字节被清0,但文件还在
大牛的形成也是时间与技术的积累

楼主(2017-05-09):
删除文件的函数如下:
void del_file(char *fn)
{
    FATFS fs;
    FRESULT res;
    FIL file;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ile, fn, FA_READ);
    if(res == FR_OK)
    {
        f_close(&file);
        res = f_unlink(fn);
        if(res != FR_OK)
        {
            res = res;
        }
    }
}
调用该函数删除SD卡中的一个图片文件,调用后发现SD卡内该文件仍存在,只是字节变成0字节,如图

文件仍存在,字节数变成0

文件仍存在,字节数变成0

出现该情况时, f_unlink的返回值仍为FR_OK。且不用该函数,单独调用f_unlink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曾经我用过这个函数,没有问题的,可以正确删除文件,你换个SD卡试试,或者使用这个格式化工具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7

下面是这个函数的注意事项

网友B(2017-12-26):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用过这个函数,没有问题的,可以正确删除文件,你换个SD卡试试,或者使用这个格式化工具试试

http:/ ...

请问下群主。你有你用这个函数删除过flash里面的文件吗,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群主。你有你用这个函数删除过flash里面的文件吗,能用吗?

没问题,这个是外部SPI Flash的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highlight=U%C5%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