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FlashFS or UC/FS ?

楼主(2017-05-09):
本人要实现GD32F105系列+GD的spi nandflash 平台上的 文件系统,不知道UC/FS 有没有 坏快管理等功能,手册讲到UC/fs有逻辑块层,但还是不确定?另外 这两个文件系统 分别要占用多大的RAM和flash?
请用过的同行指导 谢谢!

网友:
uC/FS支持滑块管理,擦写均衡,ECC等。具体容量损耗看官方在线版手册即可。

RL-FlashFS的话,怎么也得分配个10KB左右。
发布的F429实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13

楼主:
主要是spi nandflash 这块不是很确定,RLFS不支持,需要移植,是按照SPIFLASH做还是按照nandflash做呢,怎么都要改动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spi nandflash 这块不是很确定,RLFS不支持,需要移植,是按照SPIFLASH做还是按照nandflash做呢,怎么都要改动比较大

没问题,你要做的是修改底层接口函数的实现,我们的例子是用的FMC,你改成SPI接口即可,

基本的读写函数你得实现下,添加到FlashFS的接口函数里面就行了。

楼主:
谢谢,已经移植成功。

网友(2017-11-28):
楼主移植的是哪个文件系统,是否上了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