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RL-TCPnet网络协议栈的裸机,RTX,FreeRTOS和uCOS-III的四个模板例程提前发布给大家

楼主(2017-05-10):
说明:
1. 应客户的要求,先把模板例子发出来。教程和大批量的例子还要过一段时间,更新记录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2. 当前可以先看官方的手册,API函数讲解还是比较好的,基本每个函数都有举例:
3. 网络调试助手使用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
3. 实验内容:
(1).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
(2). 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就可以获得获取板子的IP地址,端口号1001。
(3).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
(4). 按键K1按下,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5). 按键K2按下,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6). 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7). 数据的接收是通过tcp_get_socket的回调函数实现的。
4. V5和V6开发板的实验例程模板下载,都是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
5.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其它的版本不限制,使用MDK4.7X以及MDK5均可。
======================================
Net_Config.c是配置向导文件,配置非常方便

Net_Debug.c调试文件,调试工程极其方便(需要调试那个,开那个选项即可,不要开的太多,信息超多,看不过来,默认是全部关闭的)。

默认情况下,以太网的底层文件做了一个调试功能,用于底层驱动的调试。

ping armfly的效果

连接网络调试助手:

网友:
只是例程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例程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教程还不会发布的,要等到7-8月份

楼主:
测试了下文件上传,有bug

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上传下载文件有问题,我说的是论坛的上传附件有bug了,我改成了7z格式才上传成功。

网友: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MDK-523和兼容包MDKCM523可以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MDK-523和兼容包MDKCM523可以搞吗

应该可以哦,你试试看。

网友:
干货,支持下, 例程是简单的服务器模式吗

网友:
看了下ucos版本的,发现以太网中断和连接中断都没进出保护的?这个不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ucos版本的,发现以太网中断和连接中断都没进出保护的?这个不需要的吗?

没事。因为中断里面我没有用到他们的API函数。你拍不安全,最好加上。也建议加上。

我觉得太臃肿,累赘,影响性能,没加。

ps:考了下,我觉得我也加上吧,要不其他网友也有会同样的疑问

网友:
V5 RL_Tcpnet 裸跑有问题,tcp server 没有建立成功 ,客户端连不上, 网络调试助手提示1035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V5 RL_Tcpnet 裸跑有问题,tcp server 没有建立成功 ,客户端连不上

把你的操作过程发下,我帮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操作过程发下,我帮你指导

一   烧写程序
二   重启然后串口打印
===============================================================

DM9161/9162

1. Start PHY_ID_DM9161/9162 Init

2. Reset Complete

3.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4. Connection Succeeded

5. Full-duplex connection

6. 100Mbps Mode

===============================================================

tcp listen res = 1

三  然后ping armfly
正在 Ping armfly [192.168.0.85]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92.168.0.85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128
来自 192.168.0.85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128
来自 192.168.0.85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128
来自 192.168.0.85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128
四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建立客户端 连接 192.168.000.85   1001  就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烧写程序
二   重启然后串口打印
===============================================================

网友:
调试助手怎么连接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试助手怎么连接的,我看看。

网友:
能不能直接设置IP  不自动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试助手怎么连接的,我看看。

我把DHCP_ENABLE 关掉  然后用默认的I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DHCP_ENABLE 关掉  然后用默认的IP就可以了

你现在的连接是不是没有用路由啊,跟电脑直连的。

或者应该是你那里的网络有你问题。

搞网络的例子,麻烦的点就在这里了,客户会遇到各种奇葩的问题。就好比很多人反馈手机连不上网或者老是掉线一样。

网友:
裸机例子我试过。
和电脑直连要关闭DHCP_ENABLE ,IP地址设置要和电脑在一个网关内
和路由器连接可以打开DHCP_ENABLE ,如果关闭DHCP_ENABLE ,可以用,但是ip地址要和路由器设置在一个网关内。

网友(2017-06-20):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连接是不是没有用路由啊,跟电脑直连的。

或者应该是你那里的网络有你问题。

网友(2017-05-14):
现在有个新情况,网络通了,能ping通,但是电脑上客户端无法连接到V5板子,连接失败,我看了一下程序,正常的socket通信,服务端这边应该要调用个accept函数,并且没有read函数。

楼主(2017-06-20):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个新情况,网络通了,能ping通,但是电脑上客户端无法连接到V5板子,连接失败,我看了一下程序,正常的socket通信,服务端这边应该要调用个accept函数,并且没有read函数。

这个例子是tcpnet的原始socket,不是用的bsd socket。

网友:
Re:回 hunkxie 的帖子

eric2013:

这个例子是tcpnet的原始socket,不是用的bsd socket。

串口打印消息

串口打印消息

网络客户端

网络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   能ping通  但是不能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例子是tcpnet的原始socket,不是用的bsd socket。
就是   能ping通  但是不能连接    但是用您提供的工具是可以的   用第三方工具不行  至少试了两种第三方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例子是tcpnet的原始socket,不是用的bsd socket。

我自己临时写了一个网络工具能正常收发数据    从网上找的工具不行    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我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临时写了一个网络工具能正常收发数据    从网上找的工具不行    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