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网络协议栈的裸机,RTX,FreeRTOS和uCOS-III的四个模板例程提前发布给大家

楼主(2017-05-10):
网络教程已经发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
说明:
1. 应客户的要求,先把模板例子发出来。教程和大批量的例子还要过一段时间,更新记录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2. 当前可以先看官方的手册,API函数讲解还是比较好的,基本每个函数都有举例:
3. 网络调试助手使用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
3. 实验内容:
(1).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
(2). 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就可以获得获取板子的IP地址,端口号1001。
(3).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
(4). 按键K1按下,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5). 按键K2按下,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6). 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7). 数据的接收是通过tcp_get_socket的回调函数实现的。
4. V5和V6开发板的实验例程模板下载,都是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
5.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其它的版本不限制,使用MDK4.7X以及MDK5均可。
======================================
Net_Config.c是配置向导文件,配置非常方便

Net_Debug.c调试文件,调试工程极其方便(需要调试那个,开那个选项即可,不要开的太多,信息超多,看不过来,默认是全部关闭的)。

默认情况下,以太网的底层文件做了一个调试功能,用于底层驱动的调试。

ping armfly的效果

连接网络调试助手:

网友:
只是例程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例程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教程还不会发布的,要等到7-8月份

楼主:
测试了下文件上传,有bug

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上传下载文件有问题,我说的是论坛的上传附件有bug了,我改成了7z格式才上传成功。

网友: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MDK-523和兼容包MDKCM523可以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操作系统的版本限制使用MDK4.74?MDK-523和兼容包MDKCM523可以搞吗

应该可以哦,你试试看。

网友:
测试了下文件上传,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下文件上传,有bug

下载上传文件,没bug。。。。
这个帖子里面的上传下载文件有问题,我说的是论坛的上传附件有bug了,我改成了7z格式才上传成功。

网友:
硬汉威武啊,尽快出来个教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威武啊,尽快出来个教程哦

正在加班加点制作中

网友(2017-09-27):
测试的是TCP服务器端例程,用的DP83848,无法访问目标主机

/*-----------------------------------------------------------------------------
*      RL-ARM - TCPnet
*-----------------------------------------------------------------------------
*      Name:    ETH_STM32F4XX.C
*      Purpose: Driver for ST STM32F4xx Ethernet Controller
*      Rev.:    V4.73
*-----------------------------------------------------------------------------
*      This code is part of the RealView Run-Time Library.
*      Copyright (c) 2004-2013 KEIL - An ARM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Net_Config.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ETH_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 The following macro definitions may be used to select the speed
   of the physical link:

  _10MBIT_   - connect at 10 MBit only
  _100MBIT_  - connect at 100 MBit only

  By default an autonegotiation of the link speed is used. This may take
  longer to connect, but it works for 10MBit and 100MBit physical links.

    The following macro definitions may be used to select PYH interface:
  -MII_      - use MII interface instead of RMII
                                                                              */
/* #define _MII_ */

/* Net_Config.c */
extern U8 own_hw_adr[];

/* Local variables */
static U8 TxBufIndex;
static U8 RxBufIndex;

/* ENET local DMA Descriptors. */
static RX_Desc Rx_Desc[NUM_RX_BUF];
static TX_Desc Tx_Desc[NUM_TX_BUF];

/* ENET local DMA buffers. */
static U32 rx_buf[NUM_RX_BUF][ETH_BUF_SIZE>>2];
static U32 tx_buf[NUM_TX_BUF][ETH_BUF_SIZE>>2];

/*-----------------------------------------------------------------------------
*      ENET Ethernet Driver Functions
*-----------------------------------------------------------------------------
*  Required functions for Ethernet driver module:
*  a. Polling mode: - void init_ethernet ()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void poll_ethernet (void)
*  b. Interrupt mode: - void init_ethernet ()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void int_enable_eth ()
*                     - void int_disable_eth ()
*                     - interrupt function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rx_descr_init (void);
static void tx_descr_init (void);
static void write_PHY (U32 PhyReg, U16 Value);
static U16  read_PHY (U32 PhyReg);

/*--------------------------- init_ethernet ----------------------------------*/
void init_ethernet (void) {
  /* Initialize the ETH ethernet controller. */
  U32 regv,tout,id1,id2,conn;

  /* Enable 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clock */
  RCC->APB2ENR |= (1 << 14);

  /* Reset Ethernet MAC */
  RCC->AHB1RSTR |=  0x02000000;
#ifdef _MII_
  SYSCFG-&gtMC &= ~(1 << 23);
#else
  SYSCFG-&gtMC |=  (1 << 23);
#endif
  RCC->AHB1RSTR &= ~0x02000000;

#ifdef _MII_
  /* Enable Ethernet and GPIOA, GPIOB, GPIOC, GPIOG, GPIOH clocks */
  RCC->AHB1ENR |= 0x1E0000C7;
#else
  /* Enable Ethernet and GPIOA, GPIOB, GPIOC, GPIOG clocks */
  RCC->AHB1ENR |= 0x1E000047;
#endif

#ifdef __XYNERGY
  /* Configure Port A ethernet pins (PA.1, PA.2, PA.7) */
  GPIOA->MODER   &= ~0x0000C03C;
  GPIOA->MODER   |=  0x00008028;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A->OTYPER  &= ~0x00000086;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A->OSPEEDR |=  0x0000C03C;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A-&gtUPDR   &= ~0x0000C03C;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A->AFR[0]  &= ~0xF0000FF0;
  GPIOA->AFR[0]  |=  0xB0000BB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 Configure Port B ethernet pins (PB.10, PB.11, PB.12, PB13) */
  GPIOB->MODER   &= ~0x0FF00000;
  GPIOB->MODER   |=  0x0AA00000;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B->OTYPER  &= ~0x00003C00;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B->OSPEEDR |=  0x0FF00000;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B-&gtUPDR   &= ~0x0FF00000;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B->AFR[1]  &= ~0x00FFFF00;
  GPIOB->AFR[1]  |=  0x00BBBB0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 Configure Port C ethernet pins (PC.1, PC.4, PC.5) */
  GPIOC->MODER   &= ~0x00000F0C;
  GPIOC->MODER   |=  0x00000A08;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C->OTYPER  &= ~0x00000032;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C->OSPEEDR |=  0x00000F0C;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C-&gtUPDR   &= ~0x00000F0C;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C->AFR[0]  &= ~0x00FF00F0;
  GPIOC->AFR[0]  |=  0x00BB00B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else
  /* Configure Port A ethernet pins (PA.1, PA.2, PA.7, PA.8) */
  GPIOA->MODER   &= ~0x0003C03C;
  GPIOA->MODER   |=  0x00028028;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A->OTYPER  &= ~0x00000186;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A->OSPEEDR |=  0x0003C03C;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A-&gtUPDR   &= ~0x0003C03C;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A->AFR[0]  &= ~0xF0000FF0;
  GPIOA->AFR[0]  |=  0xB0000BB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GPIOA->AFR[1]  &= ~0x0000000F;
  GPIOA->AFR[1]  |=  0x00000000;              /* Pin to AF0 (MCO1)          */

#ifdef _MII_
  /* Configure Port B ethernet pin (PB8) */
  GPIOB->MODER   &= ~0x00030000;
  GPIOB->MODER   |=  0x00020000;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B->OTYPER  &= ~0x00000100;              /* Pin in push-pull mode      */
  GPIOB->OSPEEDR |=  0x00030000;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B-&gtUPDR   &= ~0x00030000;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B->AFR[1]  &= ~0x0000000F;
  GPIOB->AFR[1]  |=  0x0000000B;              /* Pin to AF11 (Ethernet)     */

  /* Configure Port C ethernet pins (PC.1, PC.2, PC.3, PC.4, PC.5) */
  GPIOC->MODER   &= ~0x00000FFC;
  GPIOC->MODER   |=  0x00000AA8;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C->OTYPER  &= ~0x0000003E;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C->OSPEEDR |=  0x00000FFC;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C-&gtUPDR   &= ~0x00000FFC;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C->AFR[0]  &= ~0x00FFFFF0;
  GPIOC->AFR[0]  |=  0x00BBBBB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else
  /* Configure Port C ethernet pins (PC.1, PC.4, PC.5) */
  GPIOC->MODER   &= ~0x00000F0C;
  GPIOC->MODER   |=  0x00000A08;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C->OTYPER  &= ~0x00000032;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C->OSPEEDR |=  0x00000F0C;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C-&gtUPDR   &= ~0x00000F0C;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C->AFR[0]  &= ~0x00FF00F0;
  GPIOC->AFR[0]  |=  0x00BB00B0;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endif

  /* Configure Port G ethernet pins (PG.11, PG.13, PG.14) */
  GPIOG->MODER   &= ~0x3CC00000;
  GPIOG->MODER   |=  0x28800000;              /* Pin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G->OTYPER  &= ~0x00006800;              /* Pin in push-pull mode      */
  GPIOG->OSPEEDR |=  0x3CC00000;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G-&gtUPDR   &= ~0x3CC00000;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G->AFR[1]  &= ~0x0FF0F000;
  GPIOG->AFR[1]  |=  0x0BB0B000;              /* Pin to AF11 (Ethernet)     */

#ifdef _MII_
  /* Configure Port H ethernet pins (PH.0, PH.2, PH.3, PH.6, PH.7) */
  GPIOH->MODER   &= ~0x0000F0F3;
  GPIOH->MODER   |=  0x0000A0A2;              /* Pins to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H->OTYPER  &= ~0x000000CD;              /* Pins in push-pull mode     */
  GPIOH->OSPEEDR |=  0x0000F0F3;              /* Slew rate as 100MHz pin    */
  GPIOH->PUPDR   &= ~0x0000F0F3;              /* No pull up, no pull down   */

  GPIOH->AFR[0]  &= ~0xFF00FF0F;
  GPIOH->AFR[0]  |=  0xBB00BB0B;              /* Pins to AF11 (Ethernet)    */
#endif

#endif

  ETH->DMABMR  |= DBMR_SR;
  while (ETH->DMABMR & DBMR_SR);
  conn = 0;

  /* HCLK Clock range 100-120MHz. */
  ETH->MACMIIAR = 0x00000004;
  //printf_eth("ó2¼t3õê¼»ˉ\\r\\n");
  //printf_eth("¶áID\\r\\n");

/* Read PHY ID */
  id1 = read_PHY (PHY_REG_IDR1);
  id2 = read_PHY (PHY_REG_IDR2);

  /* Check if this is a DP83848C PHY. */
  if (((id1 << 16) | (id2 & 0xFFF0)) == PHY_ID_DP83848C) {
    /* Put the DP83848C in reset mode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0x8000);

    /* Wait for hardware reset to end.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CR);
      if (!(regv & 0x8800)) {
        /* Reset complete, device not Power Down. */
        break;
      }
    }
    /* Configure the PHY device */
#if defined (_10MBIT_)
    /* Connect at 10MBit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FULLD_10M);
#elif defined (_100MBIT_)
    /* Connect at 100MBit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FULLD_100M);
#else
    /* Use autonegotiation about the link speed.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AUTO_NEG);
    /* Wait to complete Auto_Negotiation.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SR);
      if (regv & 0x0020) {
        /*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break;
      }
    }
#endif
    /* Check the link status.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STATS);
      if (regv & (1 << 2)) {
        /* Link is on, get connection info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STS);
        if (regv & (1 << 2)) {
          /* Full-duplex connection */
          conn |= PHY_CON_SET_FULLD;
        }
        if ((regv & (1 << 1)) == 0) {
          /* 100Mb/s mode */
          conn |= PHY_CON_SET_100M;
        }
        break;
      }
    }
  }

    /* Check the link status.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STATS);
      if (regv & 0x0004) {
        /* Link is on, get connection info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XSTAT);
        if (regv & (1 << 8)) {
          /* Full-duplex connection */
          conn |= PHY_CON_SET_FULLD;
        }
        if (regv & (1 << 9)) {
          /* 100Mb/s mode */
          conn |= PHY_CON_SET_100M;
        }
        break;
      }

  }

  /* Initialize MAC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ETH->MACCR  = MCR_ROD;

  /* Configure Full/Half Duplex mode. */
  if (conn & PHY_CON_SET_FULLD) {
    /* Full duplex is enabled. */
    ETH->MACCR |= MCR_DM;
  }

  /* Configure 100MBit/10MBit mode. */
  if (conn & PHY_CON_SET_100M) {
    /* 100MBit mode. */
    ETH->MACCR |= MCR_FES;
  }

  /* MAC address filtering, accept multicast packets. */
  ETH->MACFFR = MFFR_HPF | MFFR_PAM;
  ETH->MACFCR = MFCR_ZQPD;

  /* Set the Ethernet MAC Address registers */
  ETH->MACA0HR = ((U32)own_hw_adr[5] <<  8) | (U32)own_hw_adr[4];
  ETH->MACA0LR = ((U32)own_hw_adr[3] << 24) | (U32)own_hw_adr[2] << 16 |
                 ((U32)own_hw_adr[1] <<  8) | (U32)own_hw_adr[0];

  /* Initialize Tx and Rx DMA Descriptors */
  rx_descr_init ();
  tx_descr_init ();

  /* Flush FIFO, start DMA Tx and Rx */
  ETH->DMAOMR = DOMR_FTF | DOMR_ST | DOMR_SR;

  /*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er */
  ETH->MACCR |= MCR_TE | MCR_RE;

  /* Reset all interrupts */
  ETH->DMASR  = 0xFFFFFFFF;

  /* Enable Rx and Tx interrupts. */
  ETH->DMAIER = ETH_DMAIER_NISE | ETH_DMAIER_AISE | ETH_DMAIER_RBUIE | ETH_DMAIER_RIE;
//int_enable_eth();
}

/*--------------------------- int_enable_eth ---------------------------------*/

void int_enable_eth (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Enable function. */
  NVIC->ISER[1] = 1 << 29;
}

/*--------------------------- int_disable_eth --------------------------------*/

void int_disable_eth (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Disable function. */
  NVIC->ICER[1] = 1 << 29;
}

/*--------------------------- send_frame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Send frame to ETH ethernet controller */
  U32 *sp,*dp;
  U32 i,j;

  j = TxBufIndex;
  /* Wait until previous packet transmitted. */
  while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j].Addr & ~3);

  /* Copy frame data to ETH IO buffer. */
  for (i = (frame->length + 3) >> 2; i; i--) {
    *dp++ = *sp++;
  }
  Tx_Desc[j].Size      = frame->length;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if (++j == NUM_TX_BUF) j = 0;
  TxBufIndex = j;
  /* Start frame transmission. */
  ETH->DMASR   = DSR_TPSS;
  ETH->DMATPDR = 0;
}

/*--------------------------- interrupt_ethernet -----------------------------*/

void ETH_IRQHandler (void) {
  OS_FRAME *frame;
  U32 i, RxLen;
  U32 *sp,*dp;

  i = RxBufIndex;
  do {
    if (Rx_Desc.Stat & DMA_RX_ERROR_MASK) {
      goto rel;
    }
    if ((Rx_Desc.Stat & DMA_RX_SEG_MASK) != DMA_RX_SEG_MASK) {
      goto rel;
    }
    RxLen = ((Rx_Desc.Stat >> 16) & 0x3FFF) - 4;
    if (RxLen > ETH_MTU) {
      /* Packet too big, ignore it and free buffer. */
      goto rel;
    }
    /* Flag 0x80000000 to skip sys_error() call when out of memory. */
    frame = alloc_mem (RxLen | 0x80000000);
    /* if 'alloc_mem()' has failed, ignore this packet. */
    if (frame != NULL) {
      sp = (U32 *)(Rx_Desc.Addr & ~3);
      dp = (U32 *)&frame->data[0];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
    /* Release this frame from ETH IO buffer. */
rel:Rx_Desc.Stat = DMA_RX_OWN;

    if (++i == NUM_RX_BUF) i = 0;
  }
  while (!(Rx_Desc.Stat & DMA_RX_OWN));
  RxBufIndex = i;

  if (ETH->DMASR & INT_RBUIE) {
    /* Receive buffer unavailable, resume DMA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ETH->DMARPDR = 0;
  }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bits */
  ETH->DMASR = ETH_DMASR_NIS | ETH_DMASR_AIS | ETH_DMASR_RS;
}

/*--------------------------- rx_descr_init ----------------------------------*/

static void rx_descr_init (void) {
  /* Initialize Receive DMA Descriptor array. */
  U32 i,next;

  RxBufIndex = 0;
  for (i = 0, next = 0; i < NUM_RX_BUF; i++) {
    if (++next == NUM_RX_BUF) next = 0;
    Rx_Desc.Stat = DMA_RX_OWN;
    Rx_Desc.Ctrl = DMA_RX_RCH | ETH_BUF_SIZE;
    Rx_Desc.Addr = (U32)&rx_buf;
    Rx_Desc.Next = (U32)&Rx_Desc[next];
  }
  ETH->DMARDLAR = (U32)&Rx_Desc[0];
}

/*--------------------------- tx_descr_init ----------------------------------*/

static void tx_descr_init (void) {
  /* Initialize Transmit DMA Descriptor array. */
  U32 i,next;

  TxBufIndex = 0;
  for (i = 0, next = 0; i < NUM_TX_BUF; i++) {
    if (++next == NUM_TX_BUF) next = 0;
    Tx_Desc.CtrlStat = DMA_TX_TCH | DMA_TX_LS | DMA_TX_FS;
    Tx_Desc.Addr     = (U32)&tx_buf;
    Tx_Desc.Next     = (U32)&Tx_Desc[next];
  }
  ETH->DMATDLAR = (U32)&Tx_Desc[0];
}

/*--------------------------- write_PHY --------------------------------------*/

static void write_PHY (U32 PhyReg, U16 Value) {
  /* Write a data 'Value' to PHY register 'PhyReg'. */
  U32 tout;

  ETH->MACMIIDR = Value;
  ETH->MACMIIAR = PHY_DEF_ADDR << 11 | PhyReg << 6 | MMAR_MW | MMAR_MB;

  /* Wait utill operation completed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WR_TOUT; tout++) {
    if ((ETH->MACMIIAR & MMAR_MB) == 0) {
      break;
    }
  }
}

/*--------------------------- read_PHY ---------------------------------------*/

static U16 read_PHY (U32 PhyReg) {
  /* Read a PHY register 'PhyReg'. */
  U32 tout;

  ETH->MACMIIAR = PHY_DEF_ADDR << 11 | PhyReg << 6 | MMAR_MB;

  /* Wait until operation completed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RD_TOUT; tout++) {
    if ((ETH->MACMIIAR & MMAR_MB) == 0) {
      break;
    }
  }
  return (ETH->MACMIIDR & MMDR_MD);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的是TCP服务器端例程,用的DP83848,无法访问目标主机

/*-----------------------------------------------------------------------------
*      RL-ARM - TCPnet
.......

我们的网络教程已经发布了,关于这个驱动里面的一些调试注意事项,你看下,特别是我们做的基础Debug的地方,你可以都检查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