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菜鸟有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5-12):
static void _DrawDownRectEx(const WIDGET_EFFECT* pEffect, const GUI_RECT* pRect)  ,就这个例子来说,为啥好多函数都放在静态存储区啊,有什么区别吗,以前命名函数也不用放在静态存储区啊,还有就是函数名都是以_( _DrawDownRectEx)为开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吗

网友:
1. 这个是const类型形参,不存在存储到哪里的问题,通过这个形参是设置实参的变量类型。
   定义成const类型的形参,用户添加写实参的时候,实参的类型是不是const都没有关系的,也不会有警告,增强兼容性
   如果形参没有定义成const类型,填写const类型实参就得设置强制类型转换,你试试是不是这种样子。

2.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一种命名规范的吧,函数开头的下划线应该是表示静态函数,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把我的问题解惑了,最近刚上手stemwin,问的问题有点菜,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把我的问题解惑了,最近刚上手stemwin,问的问题有点菜,请见谅

不菜,基础问题还是要搞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菜,基础问题还是要搞清楚的

谢谢,打算以后常在这里混了,我看了你讲的stemwin很好,特别细,之前在openedv混的比较多,我会支持你的,多买你的产品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打算以后常在这里混了,我看了你讲的stemwin很好,特别细,之前在openedv混的比较多,我会支持你的,多买你的产品的。^_^

谢谢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