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使用UDP做大批量数据传输务必要做应答,不能发送端一直狂发,容易造成无法及时处理

楼主(2017-05-14):
这几天测试UDP的大批量数据传输。
由于UDP不想TCP,可以做应答,传输失败了还可以重传。UDP不行,不能一直狂发数据,务必设计一个应答,保证接收到了再发。
除了这个还要注意ARP IP,保证这个IP有有效的MAC。
==============================

网友A(2019-12-03):
如果是用BSD socket是不是就不用考虑arp_cached的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BSD socket是不是就不用考虑arp_cached的判断了

也要的,使用新版V7.X的话,大数量也比较稳了,即使不做应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要的,使用新版V7.X的话,大数量也比较稳了,即使不做应答。

硬汉,也没有客户端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