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一个f407 能测量信号频率和采集外部模拟电压的完整工程

楼主(2017-05-14):
求一个f407 能测量信号频率和采集外部模拟电压的完整工程

网友:
1. 测试频率的话,使用定时器捕获或者PWM输入都可以的,你下载STM32的固件库,在库里面这两种例子都有,可以参考。
2. 测试外部模拟电压的话,这个好弄,我们V5板子有很多例子,STM32自带的ADC或者外置ADC模块,都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ps:如果周期性信号的话,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我们的这个示波器Demo,搞搞挺有意思,FFT计算频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楼主:
1270248309@qq.com

内容来自[新鲜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测试频率的话,使用定时器捕获或者PWM输入都可以的,你下载STM32的固件库,在库里面这两种例子都有,可以参考。
2. 测试外部模拟电压的话,这个好弄,我们V5板子有很多例子,STM32自带的ADC或者外置ADC模块,都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ps:如果周期性信号的话,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我们的这个示波器Demo,搞搞挺有意思,FFT计算频率。
.......
求一个f407 能测量信号频率和采集外部模拟电压的完整工程

怎么能做到这样   用下载到板子上之后  用 keil 的watch窗口监视检测adc的采集值是多少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f407 能测量信号频率和采集外部模拟电压的完整工程

怎么能做到这样   用下载到板子上之后  用 keil 的watch窗口监视检测adc的采集值是多少  ,谢谢啦!

这个不会用的话,先看看这个文档,入个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