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刚刚学会移植uCOSIII,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7-05-14):
void led0_task(void *p_arg)                              //led0任务的优先级是5
{
        OS_ERR err;
        p_arg = p_arg;
        while(1)
        {
                LED2_TOGGLE;                                                                                                    //LED2闪烁
                OSTimeDlyHMSM(0,0,0,50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延时500ms
        }
}

void led1_task(void *p_arg)                              //led1任务的优先级是4
{
        OS_ERR err;
        p_arg = p_arg;
        while(1)
        {
                calibrate_IMU();                                                                                                    //校验
                ANO_DT_Data_Exchange();                                                                                                    //更新上位机的数据
                OSTimeDlyHMSM(0,0,0,2,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延时2ms
        }
}

更新上位机数据的任务能正常运行,但是LED闪烁的任务不能运行,我以为是更新上位机的数据任务优先级太高,延时很短,就把任务优先级调换,两个任务就能正常运行。求各位大佬们解释下,为什么LED闪烁不能正常运呢

网友:
安装如下这种优先级安排的时候
void led1_task(void *p_arg)                              //led1任务的优先级是4
void led0_task(void *p_arg)                              //led0任务的优先级是5

如果led1_task一直在执行,不释放CPU权限的话,任务led0_task是得不到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如下这种优先级安排的时候
void led1_task(void *p_arg)                              //led1任务的优先级是4
vo ..

但是我把延时加大之后程序就至运行一次,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把延时加大之后程序就至运行一次,卡死了

这样的话,你的led1_takk里面程序的执行太占时间了,得好好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led1_takk里面程序的执行太占时间了,得好好优化下。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