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中stack/heap的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17-05-15):
启动文件中这两个如何分配?
另外freertos的堆栈和STM32本身的堆栈有神么区别吗?

网友A:
可以看下我们FreeRTOS教程的这两个小节,我在里面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们FreeRTOS教程的这两个小节,我在里面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网友:
看了, 也就是说.s的heap size可以设置为0吗? RTOS用的完全是.s文件中stack的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 也就是说.s的heap size可以设置为0吗? RTOS用的完全是.s文件中stack的RAM?

.S中的heap不可以设置为了0,部分C库函数还要用,一定要分配一定大小。

RTOS用不到.S中的stack空间,这个是系统栈,主要是中断使用。RTOS用的是任务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中的heap不可以设置为了0,部分C库函数还要用,一定要分配一定大小。

RTOS用不到.S中的stack空间,这个是系统栈,主要是中断使用。RTOS用的是任务栈。

RTOS用不到.S中的stack / heap空间,相当于它用的是自己独立分配ram给任务们用吗?
我记得config.h里面有分配stack / heap size.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OS用不到.S中的stack / heap空间,相当于它用的是自己独立分配ram给任务们用吗?
我记得config.h里面有分配stack / heap size.

1. 不是,这个是系统栈区,是中断服务程序在用。

2.  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的设置heap是FreeRTOS用的,用于任务栈,任务通信机制等使用的空间,跟启动点里面的heap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会不会不小心.s里面的stack / heap跟RTOS自己分配的stack / heap重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不小心.s里面的stack / heap跟RTOS自己分配的stack / heap重合呢?

网友:
这个不用担心,对于MDK这种编译来说,编译生成的RAM空间分配,根据你的实际使用大小,比如你使用了20KB。.S启动文件中的是分配在20KB的末尾位置的。

而FreeRTOS中的动态内存是另外其他的位置,互不影响,不会重合的。

FreeRTOS的动态内存就是个数组,然后配合类似malloc和free这种函数进行分配,任务和任务组件使用。

网友C(2021-04-25):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们FreeRTOS教程的这两个小节,我在里面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您好,最近在学习一些有关FreeRTOS系统的内容,有一个疑惑点,如果系统没有用户定义的任务在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出错。如果我创建了两个任务,Task1,Task2,优先级是Task1>Task2,如果我在Task1的任务执行一次之后,将Task2任务优先级提高,最后在Task2中将Task1和Task2都删除,这样的话,系统中没有任务在运行,这样是不是会自动调用系统的idle任务呢?但是测试的时候,好像两个任务并没有成功被删除,所以有点疑惑,会不会是系统并不允许将任务全部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最近在学习一些有关FreeRTOS系统的内容,有一个疑惑点,如果系统没有用户定义的任务在运行的时候, ...

没问题,可以都删除。默认情况下,实际的删除操作都是在Idle空闲任务里面执行的,早期的代码是这样的,新版不知道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