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实体按键消息

楼主(2017-05-15):
按键中断中发送一个按键消息

然后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中打了个断点

根本就没有收到消息,是方式有问题么

网友:
可以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这个章节。使用按键消息。首先要保证控件被聚焦,还有就是查看此控件是否支持键盘消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按右键,打开一个对话框,再按一下右键,又切换回来此对话框,可以这么发送消息么

按键发送消息:

窗口1接收消息:

窗口2接收消息

但是最后不能正常切换,总是在一个窗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这个章节。使用按键消息。首先要保证控件被聚焦,还有就是查看此控件是否支持键盘消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您看楼上,教程那里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按左右键切换两个窗口,同同时这个按键还能在其他窗口(比如图标控件)中实现切换图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按左右键切换两个窗口,同同时这个按键还能在其他窗口(比如图标控件)中实现切换图标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这种来频繁来回切换的话,简单点,直接调用隐藏和显示函数就好了,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