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NorFlash,NorFlash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请问各位大神,我原来用F407+NorFlash,用JLINK配置烧写外部Norflash没有问题。
现在芯片改为了F429+NorFlash,烧写就是提示flash Id error。我使用JLINK仿真,能够正确读取NorFlash的ID的。
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那个烧写算法要修改的,因为F429的是FMC,而F407的是FSMC,有些地方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烧写算法要修改的,因为F429的是FMC,而F407的是FSMC,有些地方稍有区别。

多谢。现在在修改算法。大神,你有没有修改好的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在修改算法。大神,你有没有修改好的算法

V5开发板用户手册,早前站长弄过一个制作过程记录,你找下。

楼主:
我已经改好,有需要的可以咨询下。我看到会留言。也测试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好,有需要的可以咨询下。我看到会留言。也测试ok。

如何修改,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 ?

网友B(2021-06-15):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好,有需要的可以咨询下。我看到会留言。也测试ok。

您好,目前在调试FMC 的NorFlash,您的程序能否共享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目前在调试FMC 的NorFlash,您的程序能否共享学习下?谢谢。

参考V5标准库网盘的并口NOR Flash例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