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stemwin中聚焦WM_SET_FOCUS 的功能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15):
请教一下,stemwin中聚焦WM_SET_FOCUS 的功能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看了好多代码里面都有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求赐教

网友:
很少用到,我基本没用过。

楼主:
说错了,是这个函数WM_SetFocus()一般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这个函数WM_SetFocus()一般有什么作用?

这个有用,设置聚焦用的,用于外部实体按键操作界面。

楼主(2017-08-12):
如果我有按键向某一个指定的界面发消息,是如何来调用这个函数的呢

网友B:
SetFocus函数会向当前获得输入焦点的窗口(子窗口)发送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会向新获得输入焦点的窗口发送WM_SET_FOCUS。
接收到WM_SET_FOCUS的窗口可以显示插入符(例如编辑控件),或者显示一个虚线框(例如按钮控件)。
GUI系统内部会记录获得输入焦点的窗口,然后所有按键输入都会泵给这个窗口。

网友:
在GUI系统中,任何时候鼠标和键盘都只能被一个窗口独占。
鼠标是由获得“CAPTURE”的窗口所拥有,键盘是由获得“FOCUS”的窗口所拥有,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这两个窗口都会被GUI系统记录、追踪。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B:
SetFocus函数会向当前获得输入焦点的窗口(子窗口)发送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会向新获得输入焦点的 ...

学习了。最近正在困惑WM_SET_FOCUS的信号是怎么来的。看到user manual 上说的:WM_SET_FOCUS: Set to a window if it gains or loses the input focus. 除了WM_SetFoucs()会向窗口方该消息,如果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 hHandWin)是否也会向hHandWin窗口发送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