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如何在emwin中的小图标打开对应外设?

楼主(2017-05-15):
想利用UCOSIII+EMWIN做一个小东西,在主界面创建若干小图标,点击一个图标打开相应外设,请教大神,同步信号可以加在回调函数里吗?外设驱动函数可以加在emwin图形界面吗?最好说一下相应流程,谢谢!

网友:
1. 简单点,要开启什么外设,直接放在窗口回调函数里面就好了。

2. 规范些的话,专门创建一个这种外设开关,初始化等方面的任务,通过在emWin回调消息里面发送事件标志组就好了。

这个专用的任务,根据接收到的不同事件标志处理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