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RGB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目前连接
MCU这边的R7-R3连接到裸屏的R7-R3
MCU这边的G7-G2连接到裸屏的G7-G2
MCU这边的B7-B3连接到裸屏的B7-B3

硬件设计好后,我翻了手册看了下。
MCU这边的R7-R3需要连接到裸屏的R5-R0
都是需要低位对齐的。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硬件已经按照“目前连接”这样设计,
有没有办法处理。
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看哪里说要低位对齐,这个是官方探索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用565的方式,我们连线的方式一定需要是:
MCU的B7-B3对应屏的B4-B0。。。。。而我现在的连线是B7-B3-----屏幕B7-B0这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用565的方式,我们连线的方式一定需要是:
MCU的B7-B3对应屏的B4-B0。。。。。而我现在的连线是B7-B3-----屏幕B7-B0这样有问题?

可以出来了,先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来了,先看看效果。

好。刚才我尝试了下。屏幕闪烁非常厉害。有时候能够显示东西,有时候直接不显示,刚刚还能显示,一会同样程序烧写进去,又不显示。大神基本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刚才我尝试了下。屏幕闪烁非常厉害。有时候能够显示东西,有时候直接不显示,刚刚还能显示,一会同样程序烧写进去,又不显示。大神基本会是哪里的问题?

降低LTDC的时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LTDC的时钟看看。

一般我用的是群创的7寸屏幕,800X480的,电阻屏。需要降低到多少频率。
我现在降低到15M左右,闪烁程度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用的是群创的7寸屏幕,800X480的,电阻屏。需要降低到多少频率。
我现在降低到15M左右,闪烁程度就很小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下。
我们在刷颜色的时候,我发现。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RedValue = 0;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GreenValue = 0;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BlueValue = 0;
这个去定义颜色,都是ok的。也是对的。
如果使用我们开发板上面的颜色定义。
#define CHIP_STR_8875    "RA8875"

    LCD 颜色代码,CL_是Color的简写
    16Bit由高位至低位, RRRR RGGG GGGB BBBB

    下面的RGB 宏将24位的RGB值转换为16位格式。
    启动windows的画笔程序,点击编辑颜色,选择自定义颜色,可以获得的RGB值。

    推荐使用迷你取色器软件获得你看到的界面颜色。
*/
#define RGB(R,G,B)    (((B >> 3) << 11) | ((G >> 2) << 5) | (R >> 3))    /* 将8位R,G,B转化为 16位RGB565格式 */
//#define RGB(R,G,B)    (((R >> 3) << 11) | ((G >> 2) << 5) | (B >> 3))    /* 将8位R,G,B转化为 16位RGB565格式 */
#define RGB565_R(x)  ((x >> 8) & 0xF8)
#define RGB565_G(x)  ((x >> 3) & 0xFC)
#define RGB565_B(x)  ((x << 3) & 0xF8)
enum
{
    CL_WHITE        = RGB(255,255,255),    /* 白色 */
    CL_BLACK        = RGB(  0,  0,  0),    /* 黑色 */
    CL_RED          = RGB(255,    0,  0),    /* 红色 */
    CL_GREEN        = RGB(  0,255,  0),    /* 绿色 */
    CL_BLUE         = RGB(  0,    0,255),    /* 蓝色 */
    CL_YELLOW       = RGB(255,255,  0),    /* 黄色 */

    CL_GREY            = RGB( 98, 98, 98),     /* 深灰色 */
    CL_GREY1        = RGB( 150, 150, 150),     /* 浅灰色 */
    CL_GREY2        = RGB( 180, 180, 180),     /* 浅灰色 */
    CL_GREY3        = RGB( 200, 200, 200),     /* 最浅灰色 */
    CL_GREY4        = RGB( 230, 230, 230),     /* 最浅灰色 */

出来的颜色都是不对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简单的黑白有问题不。

楼主:
也有问题,白色也显示不出来,一直都是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问题,白色也显示不出来,一直都是黑色

再做一版硬件,的确有些麻烦。看看你的裸屏手册,有没有可能内部配置下颜色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一版硬件,的确有些麻烦。看看你的裸屏手册,有没有可能内部配置下颜色位置。

后来尝试了只要使用GUI_XXXXX函数,显示的颜色如果是GUI_XXX颜色。就ok的是对的。我们不是有个触摸校正的代码,是通过自己写的底层来实现吗?我参考开发板的。开发板的这些底层函数实现,配上开发板的颜色就有问题。GUI_XXXX函数,配上我们自定义的CL_XXX颜色也有问题。只有使用GUI_XXXX函数,和GUI_xxx颜色,就显示对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选择是用M565的时候,我的DCLK到30M,屏幕都不会闪烁,三缓冲的方式。如果选择m888的方式,DCLK只能到15M。否则在切换界面的时候,屏幕会闪烁的很厉害。这个是SDRAM的速度的原因吗?我使用的是16bit的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尝试了只要使用GUI_XXXXX函数,显示的颜色如果是GUI_XXX颜色。就ok的是对的。我们不是有个触摸校正的代码,是通过自己写的底层来实现吗?我参考开发板的。开发板的这些底层函数实现,配上开发板的颜色就有问题。GUI_XXXX函数,配上我们自定义的CL_XXX颜色也有问题。只有使用G ..

1.  emWin默认的颜色格式是ABGR,不是ARGB,这个区别特别注意。

2.  正常,用32位也是这样的,因为32位或者24位颜色格式的数据量大量,同样的时钟速度,这么大的数据量传输,操作不过来。

楼主:
多谢,目前的话,565格式达到30m的频率,实现起来,效果已经明显比8875好很多。另外使用三缓冲的方式,对于我们sdram的分配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目前的话,565格式达到30m的频率,实现起来,效果已经明显比8875好很多。另外使用三缓冲的方式,对于我们sdram的分配有什么要求?

三缓冲可以看下我们教程的移植章节的这部分说明。

网友(2017-06-20):
除了RGB之外的那几根控制线 有对应的硬件可以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RGB之外的那几根控制线 有对应的硬件可以控制吗?

有控制引脚的。

网友:
说说我的: 屏幕RGB565 240*400,
单显存缓冲的话我用256K的片内RAM够了,
但如果用双缓冲, 是否是将另外一个缓冲放到SDRAM里面? 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 屏幕RGB565 240*400,
单显存缓冲的话我用256K的片内RAM够了,
但如果用双缓冲, 是否是将另外一个缓冲放到SDRAM里面? 会有什么影响吗?

直接都用SDRAM就行,防止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