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EMDEV在背景窗口的子窗口无法持续显示

楼主(2017-05-16):
我在背景窗口创建一个window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WM_PAINT调用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50, 99); 重绘背景和MWMDEV要显示的内容,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重绘进入WM_PAINT时候,memdev显示的数值内容只显示一次就被背景色覆盖掉了(造成memdev的数值不能显示)。如果WM_PAINT只调用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50, 99);,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另外背景窗口的回调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使用函数GUI_MEMDEV_WriteAt试试看

按说没问题的,这个都是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GUI_MEMDEV_WriteAt试试看

按说没问题的,这个都是正常操作。

也不管用,但是同样的代码我用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50, 99);在PC上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管用,但是同样的代码我用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50, 99);在PC上可以显示

对啊,你的这些操作都是没问题的,难道你的工程移植有问题。

把窗口存储设备的使能函数,注释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的这些操作都是没问题的,难道你的工程移植有问题。

把窗口存储设备的使能函数,注释掉试试。

额 注释掉管用了。。。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注释掉管用了。。。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论坛有个网友问过这个问题,感觉好奇怪,我用我们的V6板子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以前论坛有个网友问过这个问题,感觉好奇怪,我用我们的V6板子没有这个问题。

悲剧了。。去掉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EMDEV管用了,但是窗口上控件字符不能显示了 ,目前TEXT RADIO CHECKBOX数值都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悲剧了。。去掉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EMDEV管用了,但是窗口上控件字符不能显示了 ,目前TEXT RADIO CHECKBOX数值都不能显示

估计是你的底层移植模板不是很好,可以参考我们的修改下,也许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