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的header组件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请问一下版主header组件的问题:
1.设置文本HEADER_SetItemText初始化时有作用。但在其它地方设置时就不起作用了。(HEADER_SetTextColor,HEADER_SetItemText组合用起作用。)
2.在设置颜色时不能单独设置某一列的吗?(HEADER_SetTextColor全部都是一个颜色了)

网友:
1. 有没有能在模拟器上面跑的测试,我试试看,有可能是emWin的bug,也有可能是使用方法错误。
2. 不支持。

ps:帮你改了下题目,方便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没有能在模拟器上面跑的测试,我试试看,有可能是emWin的bug,也有可能是使用方法错误。
2. 不支持。

ps:帮你改了下题目,方便查阅。

你好,模拟器上试了,也是不行。前面要加改变颜色或者宽度之类的。应该不是BUG吧,这么常用的组件。是不是用法上的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模拟器上试了,也是不行。前面要加改变颜色或者宽度之类的。应该不是BUG吧,这么常用的组件。是不是用法上的错误呢。

发代码,我测测。最好是模拟器上面可以直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代码,我测测。最好是模拟器上面可以直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板子和模拟器上面都测试了,的确是不行,你可以改成用资源列表的形式创建到对话框上面,然后测试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和模拟器上面都测试了,的确是不行,你可以改成用资源列表的形式创建到对话框上面,然后测试是否可以。

用资源列表创建效果是一样的。
好吧,不用header组件了。改用button。
请问一下禁用的button不能再更改颜色的吗?(禁用的edit可以更改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资源列表创建效果是一样的。
好吧,不用header组件了。改用button。
请问一下禁用的button不能再更改颜色的吗?(禁用的edit可以更改颜色)

皮肤色的button不能修改颜色。要改成经典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