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教menu二级下拉菜单位置问题

楼主(2017-05-18):
二级菜单建立后,其位置怎么无法改变MENU_Attach(hItem,pMsg->hWin,200,200);

网友:
Re:求教menu二级下拉菜单问题

不建议使用menu控件,这个控件容易造成系统死机。建议换个别的控件实现。

我们现在的应用中基本已经不使用Menu了。

具体这个问题,看看有其他网友知道不。

楼主:
menu死机的问题倒是一直没有遇到过,目前这个位置函数不起作用,没办法我现在只能把具有二级下拉菜单的放在横向菜单做左边一个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