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求助

楼主(2017-05-18):
hello,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想请教个关于FSMC驱动AD7606的问题,F407的板子,如果AD7606的CS未接到FSMC接口的储存映射区,那他还能用FSMC读数据吗?如果能,那读的地址怎么算呢,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复,谢谢
沧海寄余生

网友:
要接上,FSMC的NE是确定大地址范围的,如果你不使用这个地址引脚,很容易造成低地址范围访问的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上,FSMC的NE是确定大地址范围的,如果你不使用这个地址引脚,很容易造成低地址范围访问的冲突。

嗯呢,谢谢您的回答。因为这边采用的是AD7606采样后存到nandflash,nandflash那个部分接了FSMC的片选存储区和地址,那如果用FSMC只读AD7606也得接吗?如果没接还可以通过FSMC读数据吗?
沧海寄余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上,FSMC的NE是确定大地址范围的,如果你不使用这个地址引脚,很容易造成低地址范围访问的冲突。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FSMC总线地址都是32位的,为什么要强制转换成16位的呢,而且在TFTLCD强制转换成了一个结构体指针,而AD7606转换成了指针还取了里面的值呢
沧海寄余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呢,谢谢您的回答。因为这边采用的是AD7606采样后存到nandflash,nandflash那个部分接了FSMC的片选存储区和地址,那如果用FSMC只读AD7606也得接吗?如果没接还可以通过FSMC读数据吗?

用个译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FSMC总线地址都是32位的,为什么要强制转换成16位的呢,而且在TFTLCD强制转换成了一个结构体指针,而AD7606转换成了指针还取了里面的值呢

数据接口是16位的。